跪求一种6路输入信号,任意4路给信号,输出端开关动作的模块

楼主(2020-09-26):
(无正文)

网友A:
        if(a+b+c+d+e+f==4)
                x=1;
        else x=0;

网友B:
规定要4路?任意1路到3路或大于4路都排除?

网友C:
可以试试通过运放加法器试试? 而且6路输入信号是什么呢?

网友D:
四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还是波形?pwm?什么条件算输入了信号?这些不说清楚没办法有一个确定的代码或者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