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上的390是什么

楼主:
如图,390是什么?

网友A(2020-09-26):
限流电阻

网友B:
390是390欧姆电阻,LED限流用的

网友C:
390=39Ω,39R=39Ω 473=47k 贴片电阻习惯上用 3 位数字表示阻值,最后位表示倍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90=39Ω,39R=39Ω 473=47k 贴片电阻习惯上用 3 位数字表示阻值,最后位表示倍率

原来如此,是LED的限流电阻。

网友E:
就是一个电阻,大小是39欧姆

网友F:
现在灯带都是串联使用,在上面添加限流电阻

网友G:
39*10^0=39欧,限流电阻。

网友H:
390就是390欧姆电阻,这里起到LED限流的用途。

网友I:
39欧姆的电阻

网友J:
39欧姆,限流电阻,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