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ESP8266 wifi的智能鱼缸源码

楼主(2020-09-26):
此智能鱼殖生态系统能够实时对养殖环境进行光照强度监测、PH值监测、水浊度监测、水温监测、水位监测、入侵监测,并当检测到采集的参数值发送至手机APP,同时可以利用手机APP实现对鱼殖环境改变等功能的远程操控,从而实现了鱼养殖的智能化、信息化管理。
1、APP无需重复输入账号密码,打开就能看到数据,节省用户时间,操作方便。
2、环境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能够利用无线通信技术将数据实时传送至APP并显示。
3、当环境因素出现异常或外来人员与动物入侵时给予预警。
4、远程控制技术能将水泵、LED灯、加热管、喂食装置进行远程的控制。

程序源码: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DallasTemperature.h>
// 数据输出脚接开发板数字引脚22
#define ONE_WIRE_BUS 21
#include <MsTimer2.h>
#include <Servo.h>
Servo myservo;
char c = "";
int pos =22;
int i;
#define DEBUG true
/*#define DebugSerial   Serial      //定义程序调试接在串口0*/
#define esp8266Serail Serial3     //定义ESP8266接在串口3
#define ONE_WIRE_BUS 45//温度
#define PIN_A A5 //光
#define PIN_D 18  //光
int incomedate = 0;  //水泵数据
#define Sensor_pin  24     //人体红外检测
#define ledpin  11       //人体红外检测
#define relayPin 6       //水泵继电器连接引脚
#define relayPin1 7      //水泵继电器连接引脚
#define relayPin2 23      //加热继电器连接引脚
#define relayPin3 29      //guang继电器连接引脚
#define Guang A8          //PH
#define Turbidity_Sensor A1       //水浊度传感器模拟量接口A1
float ADpin = 0;
double depth1,data;
OneWire oneWire(ONE_WIRE_BUS);
DallasTemperature sensors(&oneWire);
char sensor_id2[] = "val";           //添加光照数据流
char sensor_id3[] = "Turbidity";
int Turbidity;                     //定义水浊度变量
#define DebugSerial   Serial      //定义程序调试接在串口0
const int INTERVAL = 3000;   // 0.5 秒 = 500ms
void ff( ) {
  if (esp8266Serail.available()) {
    Serial.write(esp8266Serail.read());
  }
   if (Serial.available()) {
    esp8266Serail.write(Serial.read());
  }
  int val;
  val = analogRead(PIN_A);
  sensors.requestTemperatures(); // 发送命令获取温度
  String x="AT+CIPSEND=0,21\r\n";
  sendCommand(x,0,false); // reset module
  sendCommand(String(sensors.getTempCByIndex(0)),0,false); // reset module
  sendCommand(String(val),0,false); // reset module
  Turbidity = 1023 - analogRead(Turbidity_Sensor); //水浊度传感器
  sendCommand(String(Turbidity),0,false); // reset module
  ADpin = analogRead(Guang); //ph
  sendCommand(String(ADpin / 100),0,false); // reset module
  depth1 = (long)analogRead(0);
  data = (depth1 / 670) * 4;
  sendCommand(String(data),0,false); // reset module
  int hh = digitalRead(Sensor_pin); //定义参数存储人体红外传感器读到的状态
  if (hh == 1) //如果检测到有动物运动(在检测范围内),蜂鸣器发出警报
  {
    sendCommand("01",0,false); // reset module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else
  {
    sendCommand("00",0,false); // reset module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esp8266Serail.begin(115200); // your esp's baud rate might be different
  sensors.begin();
  sendCommand("AT+CWMODE=2\r\n",2000,DEBUG); // reset module
// delay(20000);
  String s="AT+CWSAP=\"智能鱼殖生态系统\",\"12345678\",11,0\r\n";
  sendCommand(s,2000,DEBUG);// reset module
  Serial.println("1");
//delay(30000);
  sendCommand("AT+RST\r\n",2000,DEBUG); // reset module
  delay(3000);
  sendCommand("AT+CIPMUX=1\r\n",1000,DEBUG); // configure for multiple connections
//delay(20000);
  sendCommand("AT+CIPSERVER=1,6000\r\n",1000,DEBUG); // turn on server on port 80
  pinMode(6,OUTPUT); //水泵
  pinMode(relayPin, OUTPUT);
  pinMode(7,OUTPUT); //水泵
  pinMode(relayPin1, OUTPUT);
  pinMode(23,OUTPUT); //水泵
  pinMode(relayPin2, OUTPUT);
  pinMode(29,OUTPUT); //水泵
  pinMode(relayPin3, OUTPUT);
  pinMode(Sensor_pin, INPUT); //设置人体红外接口为输入状态
  pinMode(relayPin, OUTPUT); //水泵
  digitalWrite(29,HIGH);
  digitalWrite(6,HIGH);
  digitalWrite(7,HIGH);
// digitalWrite(23,LOW);
myservo.attach(26);
  MsTimer2::set(INTERVAL,ff); // INTERVAL ms
  MsTimer2::start( );
  Serial.println("Server Ready");
}
void loop() {// run over and over
  if (esp8266Serail.available()) {
    Serial.write(esp8266Serail.read());
  }
   if (Serial.available()) {
    esp8266Serail.write(Serial.read());
  }

    incomedate = esp8266Serail.read();//获取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if (incomedate == 'L')
    {
    digitalWrite(6,HIGH);
    digitalWrite(7,HIGH);
    Serial.println(" CLOSE!");
    }
    else if (incomedate == 'H')
    {
    digitalWrite(6,LOW);
    digitalWrite(7,LOW);
    Serial.println("OPEN! ");
    }
    else if (incomedate == 'Q')
    {
    digitalWrite(23,HIGH);
    Serial.println("开! ");
    }
    else if (incomedate == 'W')
    {
    digitalWrite(23,LOW);
    Serial.println("关! ");
    }
     else if (incomedate == 'a')
    {
      digitalWrite(29, HIGH);
      Serial.println(" CLOSE!");
    }
    else if (incomedate == 'x')
    {
      digitalWrite(29, LOW);
      Serial.println("OPEN! ");
    }
    else if(incomedate=='r')
  {
     for(pos = 22; pos <= 250; pos += 1)
     {
        myservo.write(pos);
       delay(5);
     }

     for(pos = 250; pos>=22; pos-=1)
     {
       myservo.write(pos);
         delay(5);
     }
     for(pos = 22; pos <= 250; pos += 1)
     {
        myservo.write(pos);
       delay(5);
     }

     for(pos = 250; pos>=22; pos-=1)
     {
       myservo.write(pos);
         delay(5);
     }
}

}
String sendCommand(String command, const int timeout, boolean debug)
{
    String response = "";
    esp8266Serail.print(command); // send the read character to the esp8266
    long int time = millis();
    while( (time+timeout) > millis())
    {
      while(esp8266Serail.available())
      {
        // The esp has data so display its output to the serial window
        char c = esp8266Serail.read(); // read the next character.
        response+=c;
      }
    }
    if(debug)
    {
      Serial.print(response);
    }
    return response;
}

网友A(2021-02-21):
请问用的是哪个开发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的是哪个开发板呢

arduino——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C:
用的什么语言,有没有APP的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