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LINK修复

楼主(2020-09-26):
这样的JLINK   ERASE TST  在哪里呢?

求告知

网友A:
建议你还是查查芯片规格书,然后对应测量确认!

网友B:
接通电源,短接R3细线那端到VCC,5秒后去掉短接,拔掉电源,然后再短接顶上那排脚从左数第9脚(C2的C字下过孔那个脚)到VCC(可靠连接),然后连USB至少超过10秒后,断USB,断开短接点。完成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