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驱动电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26):
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计划是用图中的电路驱动电机转动,IC的一个IO口输出PWM,现在有个问题,上电后电机不转,从IC的PWM输出IO飞了条线出来,打算用示波器看波形,精彩的来了,示波器正极一夹上飞出来的线,电机就转动了,后来试了下用负极去夹,电机也转,可是正极夹了飞线后,负极一夹地,电机又停了,不懂,请教各路大神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电压问题

网友A:
示波器拍一图出来看看

网友B:
PWM输出端口设置推挽模式,R6改为100K。

网友C:
就象上电的烙铁头碰上去也会转一样,上电不转是因为没信号输出

网友D:
这可能是由于电路设计或接线问题,驱动信号不正确。

网友E:
1.Nmos是高导通的,你这个电路一上电,R6拉低G级电压,使mos管处于关断状态,

网友E:
1.NMOS是高导通的,R6在一上电时将G极置于低电平,使mos管处于关断状态,2.你抓一下PWM,看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F:
就是驱动电压太低,无法让Q1开始工作。

网友G:
PWM看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H:
PWM输出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