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发热剧烈、在线scratch无法打开是怎么回事

楼主:
如图,一直加载。

求解…

网友A(2020-09-27):
iPad坏了需要修理 ,可以直接送苹果专营店

网友B:
关机散热再重启,如果芯片没烧坏的话,应该可以继续再战

网友C:
可以等一等苹果自带修复,或者主动启动恢复,再不成就送修

网友D:
有帮助

引用 网友B:
关机散热再重启,如果芯片没烧坏的话,应该可以继续再战

重启是好些了。散热好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