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用HX711芯片做100kg的拉力计方案

楼主(2020-09-26):
我用HX711芯片做100kg的拉力计,传感器的灵敏度为(45.9mv/v) ,5V供电,128倍增益,不知方案可行吗?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28增益不可行,64倍增益可行

网友B:
对于通道A,增益可以设置为128或64。 对于通道B,可以使用32的固定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