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220V电流通断可以用可控硅吗

楼主:
想通过单片机控制节能灯的开关,继电器或者可控硅那种方法好,可控硅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可以完全关断吗,如果可以的话,有什么型号的可控硅推荐吗,要求可以控制50W的节能灯,感谢

网友A(2020-09-27):
可以的,你去τ 宝搜可控硅控灯模块

网友B:
肯定是可控硅好了,对可控硅来说50w节能灯是很小的负载。BT134-600E双向可控硅600V 3A绰绰有余

网友C:
直插式的mos管可以

网友D:
您可以使用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设备

网友E:
普通的无论可控硅还是继电器在关闭状态下,LED 节能灯都会隔段时间就闪一下的现象,如用的继电器是带双路开关就能避免

网友F:
直接用市售无触点开关(内含可控硅)就行

网友G:
用SSR,你想控制功率多大都行!

这个输入DC4~32V,控制AC220V/40A

这个输入AC70~240V,控制AC220V/50A

这个输入AC90~280V,控制AC220~280/75A。

网友H:
双向可控硅

网友I:
还是用继电器好做点 ,可控硅难度会大些,并很多场景控制不完美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直插式的mos管可以

MOS可以控制交流吗

网友J:
两种都可以 控制上两者难度一样 继电器略微简单一点 关断上肯定继电器好于可控硅 不过你这应用很低 可控硅那点漏电可以忽略不计 可控硅用很普通的就行 50W几乎用MOC系列直接驱动就行 都不需要额外增加可控硅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用SSR,你想控制功率多大都行!

这个输入DC4~32V,控制AC220V/40A

大哥 您这个有点原子弹炸小鸡了

网友K:
双向可控硅,完全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