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IC中负反馈引脚(FB引脚)出来连接的分压电阻选择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20-09-27):
图中框选的是某一个升压IC的负反馈引脚的电阻,一般升压IC都是通过调节这两个电阻的比值获得想要的电压的,比如VOUT = 1.2 * (1 + R1/R2)这样算出升压电路输出电压的,如果我想要12V电压,那么只要R1/R2 = 9就可以了,那我是不是只要1欧姆电阻和9欧姆就可以了?显然是不行的,因为我试过1k和10不行的。升压IC也没有标记对这两个电阻的要求,所以在这里向各位有经验的工程师求教:这两个电阻阻值是否有隐藏的要求。

ps:升压IC是FP6296XR_G1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主要原因是底盘(地线)虚焊了

网友A:
电阻小了功耗大,电阻发热严重。电阻太大也没必要,负反馈放大器工作有问题,电压会不准

网友B:
看参考手册,FB值输入应该有个范围,不在这个范围的输入电压值都可能会使芯片进入保护和重启状态,导致芯片不工作,你自然得不到你想要的输出电压。
直插的电阻其功率只有几w,如果电流太大,会烧坏电阻。

网友C:
没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你参考数据手册,两个电阻的阻值都是在K级别都是可以,电压输出按照比例来调节就可以了
这个公司的FP系列我用过几个,性能一般,反正能用

网友D:
电阻手册里面有电阻取值范围的,在取值范围内的配比都可以

网友E:
正常是对地的电阻10K/1%,上面的也是百分一的精度,为什么选10K呢,因为好计算,公式应该是0.6*(1+R1/R2)吧

网友F:
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份数据手册,反馈电阻用的是百K级别

网友G:
因为这两电阻是接到输出电压作为负载的,所以要尽量使流经的电流小,对于没有低功耗要求,大概在1MA就可以,当然还要看规格书对反馈引脚是否有最低电流要求。

网友H:
当然有要求,如果负载的电阻比FB接入的电阻大,那你的芯片就直接完了。一般都是几千K电阻起步。

网友I:
电阻小了功耗大,电阻发热严重。电阻太大也没必要,负反馈放大器工作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