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种单片机LED闪烁程序要怎么简化才好,感觉写的好多.

楼主(2020-09-27):
/*===========================================================
-------------------------------------------------------------
函数名称: LED_Flicker LED闪烁程序
函数说明: 红蓝灯闪烁程序,固定先红后蓝,每0.5s交换一次
参  数    : Flicker_num
输入变量: 无
输出变量: 无
注意事项:
-------------------------------------------------------------
=============================================================*/
void LED_Flicker()
{
        if(LED_status_old != LED_status)
        {
                LED_status_old = LED_status;
                Timer.Flag_500ms = 1;
                TimerCount.C100ms_5ci = 0;
                Flicker_count = 0;
                Flicker_Flag = 0;
        }
        if(Timer.Flag_500ms)
        {
                Timer.Flag_500ms = 0;
                switch (LED_status)
                {
                        case B_R_OFF:                                                        // 红蓝灯都关闭
                                LED_Blue = Blue_off;
                                LED_Red  = Red_off;
                                Flicker_count = 0;
                                Flicker_Flag = 0;
                        break;

                        case Blue_Light:                                                // 只亮蓝灯
                                LED_Blue = Blue_on;
                                LED_Red  = Red_off;
                        break;

                        case Red_Light:                                                        // 只亮红灯
                                LED_Blue = Blue_off;
                                LED_Red  = Red_on;
                        break;

                        case R_B_Flicker_1:                                                // 红蓝灯闪烁1次

                                if(Flicker_Flag == 0)
                                {
                                        Flicker_Flag = 1;
                                        LED_Blue = Blue_off;
                                        LED_Red  = Red_on;
                                }
                                else
                                {
                                        Flicker_Flag = 0;
                                        LED_Blue = Blue_on;
                                        LED_Red  = Red_off;
                                }
                                Flicker_count++;
                                if(Flicker_count > 2)
                                {
                                        Flicker_count = 0;
                                        LED_status = 0;
                                }
                        break;

                        case R_B_Flicker_15:                                        // 红蓝灯闪烁15次
                                Flicker_count++;
                                if(Flicker_count >= 30)
                                {
                                        Flicker_count = 0;
                                        LED_status = 0;
                                }
                                if(Flicker_Flag == 0)
                                {
                                        Flicker_Flag = 1;
                                        LED_Blue = Blue_off;
                                        LED_Red  = Red_on;
                                }
                                else
                                {
                                        Flicker_Flag = 0;
                                        LED_Blue = Blue_on;
                                        LED_Red  = Red_off;
                                }
                        break;

                        case R_Flicker_10:                                                // 红灯闪烁10次
                                LED_Blue = Blue_off;
                                LED_Red  = ~LED_Red;
                                Flicker_count++;
                                if(Flicker_count >= 20)
                                {
                                        Flicker_count = 0;
                                        LED_status = 0;
                                }
                        break;

                        case Blue_Light_1s:                                                // 蓝灯亮一秒
                                LED_Blue = Blue_on;
                                LED_Red  = Red_off;
                                Flicker_count++;
                                if(Flicker_count >= 2)
                                {
                                        Flicker_count = 0;
                                        LED_status = 0;
                                }
                        break;

                        case Red_Light_5s:                                                // 红灯亮5s
                                LED_Blue = Blue_off;
                                LED_Red  = Red_on;
                                Flicker_count++;
                                if(Flicker_count >= 10)
                                {
                                        Flicker_count = 0;
                                        LED_status = 0;
                                }
                        break;

                        default:
                                LED_status = 0;
                        break;
                }
        }

}

楼主:
这一段要怎么去掉才好,因为有一个按键,按下去就要立即反应,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来实现.注意:这个500ms标志我不想去掉,换成一百毫秒确实会变快,但是闪烁是固定500ms闪烁一次的,不想在多加变量了,空间有限.当然,如果有合适的方法都可以提出来,哪怕加了变量,我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A:
感觉可以写一个函数,通过输入变量,判断亮哪个灯,以及间隔时间,需要使用的时候调用此函数,应该可以简化一些重复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以写一个函数,通过输入变量,判断亮哪个灯,以及间隔时间,需要使用的时候调用此函数,应该可以简化 ...

感觉不可行,如果是调用的话,这个函数只在调用的时候运行了,但是灯亮又是有一定的延时的,一定是反复执行中,所以这种方法不太适用

网友B:
画个流程图,根据流程图判断是否能够简化。

网友C:
从结构化上看很规范没毛病也很难减。感觉从简的角度就不要搞那么多变量标记直接0和1就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结构化上看很规范没毛病也很难减。感觉从简的角度就不要搞那么多变量标记直接0和1就简了。

这样只是看起来简化了

网友D:
程序的结构复杂与否关键看需求, 如果想看起来简单点可以试试将不同的代码封装成子函数进行调用,这样看起来也简洁一点

网友E:
做.h文件,这样就不会显得主函数太臃肿

网友F:
如果你只要求  函数说明: 红蓝灯闪烁程序,固定先红后蓝,每0.5s交换一次, 那只要保留 case R_B_Flicker_1:                                                // 红蓝灯闪烁1次  即可,如果还要其他要求,这个代码没啥好优化了。

网友G:
这个程序,结构清晰,描述详尽,易于移植,方便修改。是标准的简易范例了。  等你做多几个项目后明白了,这样的程序,绝对可以当成模块来用。

网友H:
加一个定时器,只负责计数,单数则是亮红灯,偶数亮蓝灯。那么在我看来,三个部分就可以,一个定时器计数,一个判断条件红灯亮,一个判断条件蓝灯亮。(这个判断条件指的是判断计数器的数)至于你说的什么按键,我没懂意思,如果是按下按键起什么额外作用,那可以加外部中断。

网友I:
定时器里面LED=!LED;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画个流程图,根据流程图判断是否能够简化。

流程图是可以很好的整理逻辑结构的,挺好的建议,也建议楼主可以试试,根据流程图看看是逻辑结构方面来找问题会比较快啦

网友K:
基本可以了,结构也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