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个不知道电源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9-27):
就是那个圆圈里的六脚ic 怀疑坏了,其他器件没问题……

网友A:
这好像是一个双电源开关S4223,开第一次第一路灯亮,关开第二次第二路灯亮,关开第三次两路灯全亮。

网友B:
ob2263可以代用

楼主:
谢谢提供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2263可以代用

请问可以直接代用吗?

网友C:
如果外围电路差不多应该能代换,你看看

网友D:
集成电路芯片上的部件号看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直接代用吗?

可以呀!

网友E:
看不太清你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呀!

谢谢,谢谢大家

楼主:
烧了,嘎嘎嘎。没有挂电灯就插上电。最后的图是原片,也分不清哪里是起始脚^_^,只是按正印数字就装上去,嘎嘎嘎

网友F:
一般IC都有标准脚位,没有标注的,都是按印字(正视),从左往右,左下第一脚为1,顺序绕圈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IC都有标准脚位,没有标注的,都是按印字(正视),从左往右,左下第一脚为1,顺序绕圈排列、、

对,我也是这样判断的,它炸了其实就是有电压,起振了。只是电压电流不符合原来的设计罢

网友G:
IC不是都有标准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IC不是都有标准脚位吗?

这个六脚的看不出来

网友H:
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根据线路板画出大致的原理图,去网上搜索一下,至少知道芯片脚位的作用,才有可能找到芯片型号,而不是看着差不多就直接代换。在维修中没有捷径可走

网友I:
按标准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