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通过串口助手控制单片机开关量的问题

楼主(2020-09-27):
PC机能否通过串口助手直接发送汉字开和关来控制单片机继电器的开关动作,网上大多是发送0或者1实现,想请教大家能否直接发汉字给单片机控制,具体实现思路是什么?

网友A:
可以啊,汉字发送给单片机的话是两个字节,你只要知道“开”和“关”对应的是十六进制字节就行了

网友B:
当然可以,你定义好就可以

网友C:
开:BF AA       关:B9 D8在串口助手输入了汉字,点16进制发送,就出来了2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