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DC升24VDC的板子,输入最大电流7.几,应该选什么样的开关

楼主(2020-09-27):
用滑动开关或者船型开关是不是不太好啊。开关控制12v输入

网友A:
用正品足30A银触点的KCD4船形开关。

网友B:
这个和结构有关系,要硬开关还是软开关,基本上触电电流在15A以上的硬开关,也就是机械开关都可以

网友C:
样式依自己喜好,只要规格达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结构有关系,要硬开关还是软开关,基本上触电电流在15A以上的硬开关,也就是机械开关都可以

如果用软件开关,要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