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牛 GN-U303U 不能开关的修复

楼主(2020-09-27):
这个是 公牛 BULL GN-U303U  的插板, 非常好用,  网上评价 也是不错的.

楼主:
现在是 出现了 不能开关,  准备拆机

楼主:
昨天不知道怎么上传,  现在才会,  哈哈
通过一字螺丝刀 插入 有线的那边 的接口位置, 然后上翘 ,接着让4个角的卡扣脱落, 就打开了
打开后, 可以看到左边是控制部分, 右边是220V转5V部分,  下面是插座.
然后用力推电线, 里面的电路板 就很容易出来了
在控制板, 可以看到是通过24VDC的继电器来实现控制通断的,  简单判断是采用阻容方式降压给控制芯片
可以看到8脚控制芯片实际就只用了4个脚, 按钮, 控制输出, 电源+, 电源-.
控制输出为H的时候, 大约5V, 把蓝色LED指示灯点亮, 同时通过电阻和电容到贴片三极管
目前判断是NPN型 ,估计是8050或者9014,  而基级有14V电压, 集电极有18V电压,初步判断 这个控制三极管坏了, 由于继电器的线圈DC阻值量测是1K多点, 所以无法判断是保护反向二极管是否失效.
所以一起更换掉,  测试功能恢复----好开心....
在220V转5V部分, 设计还是合理的, 首先是经过自动恢复熔芯,然后整流桥, 3颗滤波电容, 然后一个mos管推动高频变压器.  而5V部分是独立的3个支路的防静电和识别电阻用于快充.
以上是我这次快速维修中的收获, 希望大家喜欢!!!!!

楼主:
刚才发表的  ,  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发表的  ,  怎么看不到呢

贴片三极管是8050还是9014?反向二极管是哪个?我是小白,正好和你一样的插座也坏了。

楼主(2020-11-24):
引用 网友A:
贴片三极管是8050还是9014?反向二极管是哪个?我是小白,正好和你一样的插座也坏了。

9014
反向二极管在控制芯片 右下角,  可以 用 1N4001 代替,

都是一起换, 不然过几天又坏了.

网友B:
买着玩意。浪费!

网友C(2021-05-08):
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或者能用哪些型号代替,望告知!谢谢

网友D(2021-08-21):
我的公牛U303H电源开关是好的,220V插口也是好的,就是3个USB无电源输出,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管理IC坏掉了?

楼主:
重新补上  5V电源板 和 控制板 及 原理图

网友E(2022-04-09):
N1坏了的话,D5肯定也坏了,D5坏了不能续流,导致高电压击穿N1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或者能用哪些型号代替,望告知!谢谢

是单片机来的吧,随便买个8脚的stc芯片,自己写程序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单片机来的吧,随便买个8脚的stc芯片,自己写程序咯

8脚芯片不是单片机,是电源管理芯片,PWM控制输出的

网友G(2022-08-13):
我的今天突然不通电了。
楼主能不能帮维修一下?

网友H(2023-09-02):
想当年京东买过一个,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换了一个又是一天就坏,退了,再不买公牛了

网友I(2023-10-21):
依照原理图U1是轻触切换开关芯片(只用了一组),主要是24V稳压管没有冲击缓冲所以容易被击穿而至后端电压过高,可能的情况会使芯片5V稳压管出问题芯片U1击坏等,继电器及D51N4007坏的可能性不大,解决是依照5V稳压管一样在24V稳压管上串一只功率大一点的470-2K电阻!该供电电路为常规阻容降压电路!其它坏件换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