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存器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0-09-27):
(图片)

网友A:
通常8位芯片的每一个地址包含8个寄存器,超过8位的数据需要n*8个寄存器处理。10位数据需使用2组寄存器,可以分为高8位+低2位,也可以分为高2位+低8位,此例使用2个地址的寄存器的低5位处理10位数据。总之如何使用寄存器的高位或低位是由开发者确定的。使用者只能根据产品手册规定使用。此例配置范围SCON4/5=0x00~0x1f。以上只是个人理解,水平有限,有误勿喷。

网友B:
知道的人是不应该问这个的,不知道的人问了也没什么用
1,寄存器和总线是没有关系的,8位的8051不就是有一个16位寄存器吗,但8位没有办法直接操作,所以就分开成为两个寄存器了
2,5-7就是不用管,读写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的人是不应该问这个的,不知道的人问了也没什么用
1,寄存器和总线是没有关系的,8位的8051不就是有一 ...

CPU位数 = 寄存器的位数 = 能够一次并行处理的数据宽度 = 数据总线宽度-----------------一个高手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8位芯片的每一个地址包含8个寄存器,超过8位的数据需要n*8个寄存器处理。10位数据需使用2组寄存器,可 ...

也就是通过操作寄存器赋予不同的值   就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