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线延长问题讨论

楼主(2020-09-27):
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线延长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如果用截面1平方的导线50米(延长距离25米),导线电阻接近1Ω,2-3A的充电电流(恒流阶段)电压损失2.5V左右,涓流阶段电压损失将减小到不到1V。这将对充电过程有怎样的影响?(延长充电时间是肯定的)。如果提高充电器输出端电压(1V左右)可不可行?

网友A:
同样的线径距离通过 1 A  10000V 和 100A 100V 哪个线路损耗更大?

网友A:
所以一般的充电器输出线都是短粗的。加长充电器输出线不如加长市电电缆线

网友B:
充电器输出线随意加长是不可取的,特别是还加了那么长。充电器的电压检测是在主板上,插头处并不检测电压,输出线加长的后果就是因为有很大的压降,电压检测判断错误,造成充不饱的现象

网友C:
当电池电压将要达到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时,电流很小的,最后电流几乎为零。将输出线延长几十米,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一部分的电能损耗在线路上,另外造成充电时间太久,量不客如何,都可以将电池充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电池电压将要达到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时,电流很小的,最后电流几乎为零。将输出线延长几十米,造成的后果是 ...

电流大的时候线路损失大,电池端电压小于充电器输出电压,能不能达到恒流值?达到涓流的时间是延长还是缩短?一旦达到涓流线路损耗就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线径距离通过 1 A  10000V 和 100A 100V 哪个线路损耗更大?

220V输电当然损耗小,但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电池电压将要达到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时,电流很小的,最后电流几乎为零。将输出线延长几十米,造成的后果是 ...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