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组按键控制LED的不同状态(仿真加程序)

楼主(2020-09-27):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
                for(t=0;t<120;t--);
        }
}

void main()
{
         uchar k,t,Key_State;
        P0 = 0xff;
        P1 = 0xff;
        while(1)
        {
                 t = P1;
                {
                         DelayMS(10);
                        if(t != P1)
                                continue;
                        Key_State = ~t >> 4;
                        k = 0;
                        while(Key_State != 0)
                        {
                                 k++;
                                Key_State >>= 1;
                        }
                        switch(k)
                        {
                                 case 1: if(P0 == 0x00)
                                                P0 = 0xff;
                                                P0 <<= 1;
                                                DelayMS(200);
                                                break;
                                case 2: P0 = 0xf0;
                                                break;
                                case 3: P0 = 0x0f;
                                                break;
                                case 4: P0 = 0xff;
                        }
                }
        }
}

网友A:
压缩包里面,没有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里面,没有程序!!!

是的,压缩包里面只有仿真,程序在网页上面

网友C:
简单实在的程序,顶!

网友D:
除了垃圾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