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EA接地或高电平的问题

楼主(2020-09-28):
自己连接了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LED闪烁,EA脚接VCC时,上电启动时LED不闪,通过烧写程序后LED能闪烁,断电重启后又不闪烁了,但是EA脚接GND时上电就能正常闪烁,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手册上说要接高电平的啊,我接了为什么不行,求大神指教,芯片是STC89C52RC-40I,LQFP44

网友A:
EA引脚表示存取外部程bai序代码之意du,低电平动作,当zhi此引脚接低电平后,系统会取用外部的程序代码(dao存于外部EPROM中)来执行程序。EA引脚必须接低电平,因为其内部无程序存储器空间。

网友B:
现在没有用EA脚了吧

网友C:
单片机最小系统正常时候ea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