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io口设置为输出与输入源程序

楼主(2020-09-28):
MSP430F5529的文件,可以学习使用
/*************************************************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LED1  -|P1.0         P2.7|-->
//     LED2- -|P4.7         P2.6|--> port2-vector

**相关说明:   1.P3-P11 PJ 有6个寄存器配置 PXIN PXOUT PXDIR PXREN PXDS PXSEL
                P1-P2  有10个寄存器配置  PXIN PXOUT PXDIR PXREN PXDS PXSEL PXIE PXIFG PXIES PXIV
             2.其中只有P1,P2 具有端口中断能力。P1 P2均是多元中断,因此引入P1IV P2IV ,各引脚中断只有访问对应PXIV后才可以进行
             自动清除中断标志位。否则就不能清除中断标志,就会反复进入中断程序。也可以软件清除中断标志,不访问PXIV
*************************************************************/
#include  "io430f5529.h"
//LED1= P4.5
//LED2=P1.0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count)
{
   while(count--);
}
unsigned char a,b,c;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P2DIR &= ~( BIT6 + BIT7);
     P1DIR |= BIT0;
                                //P1.0  设置为输出
     P4DIR |= BIT7+BIT2+BIT1;   //P4.7 P4.2 P4.1设置为输入

     while(1)
     {
      delay(10000);
      P4OUT|=BIT7;
      P1OUT&=~BIT0;
      delay(10000);
      P4OUT&=~BIT7;
      P1OUT|=BIT0;

     }

                                   //进低功耗4
}

1 port_blink.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