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口怎样反方向输出?请大佬指教

楼主:
做了个循环定时开关,PCB布线发现P口输出和数码管引脚只能反着接,即P1.0接数码管G P1.1接数码管F P1.2接数码管E.........现在怎样让P口适应这个接法,请大佬指教。

网友A(2020-09-28):
用这类软件自定义引脚

网友B:
你的思路有问题吧,数码管显示搞成编码就行了,比如要显示0,单片机P1口设置为0x3f。。。

网友B:
最好能把原理图整上来

网友C:
这个容易呀!只是脚的定义不同的段有改变了。这样输入的对应的编码值不同。这就是软件的灵活性。

网友D:
//顺序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0-PX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反序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7-PX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FC,0x60,0xDA,0xF2,
                0x66,0xB6,0xBE,0xE0,
                0xFE,0xF6,0xEE,0x3E,
                0x9C,0x7A,0x9E,0x8E,0x02,0x01};

//顺序共阳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0-PX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反序共阳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7-PX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03,0x9f,0x25,0x0d,
                0x99,0x49,0x41,0x1f,
                0x01,0x09,0x11,0xc1,
                0x63,0x85,0x61,0x71,0xfd,0xfe};

网友E:
谢谢各位的回复,这是数码管,要是换成并口液晶就不行了,我想要一种方法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F:
数码管和液晶屏不是一个概念,楼主

网友G:
可以写个换位子程序,把字节的D0位和D7位 换位,以此类推!共师兄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谢谢各位的回复,这是数码管,要是换成并口液晶就不行了,我想要一种方法能实现这个功能。

数码管是因为不同段位的数码管引脚序列会不一样,因为要优化布线,所以会自定义真值表。 并口液晶是一整排的0到7,用IC的管脚去匹配就行了呀,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单片机的脚序P0口 和P1口刚好是反向排列的。 思维不要太固化,没有一种方法是既万能又简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数码管是因为不同段位的数码管引脚序列会不一样,因为要优化布线,所以会自定义真值表。 并口液晶是一整 ...

谢谢,看了51,P0和P1是反的,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学习了。

网友I:
脚定义不同的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