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位数和ADC的位数,还有PWM的位数,其中ADC和PWM都是反映分辨率的指标...

楼主(2020-09-28):
关于单片机的位数和ADC的位数,还有PWM的位数,其中ADC和PWM都是反映分辨率的指标。那单片机的位数又是啥含义?代表运行的速度吗?

网友A:
单片机总线位数越高,CPU一次能处理的数据量也就越大、处理速度也就越快。8位单片机就是CPU一次能处理8位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