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自己制作的蓝牙功放原理图PCB,基于TPA3110和JDY-64

楼主:
东西已经做好测试过,总体音质不错。第一版蓝牙模块部分有几处错误,我已经改正。pcb可以直接去打样。
还存在的几个问题:
1、按键、串口和TF卡我没测试,因为只有JDY-64A才支持,我买的是JDY-64。
3:蓝牙模块音频状态输出和手册对不上,不知道为啥,所以TPA3110的静音控制我没焊接。

如上图,按照手册两个引脚电平都会变化,但是无论是否连接一直是3.0V。。。

蓝牙功放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0-10-30):
感觉蓝牙模块放边边上比较好一点

网友B:
使用起来怎么样啊

网友C(2021-01-23):
请问你仿真用的是proteus吗?这两个芯片好像的在库里找不到啊,

网友D:
需要软件支持吗?如果带LCD显示就更好了!

网友E:
J4是供电的吗?我只用了DC座的位置进行供电12v。板子没反应啊。j15是什么?

网友F(2021-03-19):
    感觉发射部分要挖空来,比较好接收数据。

网友G(2024-04-29):
楼主,你好,感谢你的分享,不过我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要程序,不然JDY芯片是如何控制功放芯片的?

网友H:
最大缺点是采用了3110,功率效率点,应该换成3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