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DS18B20数据都是-1

楼主(2020-09-28):
用的是正点原子的例程,
//IO方向设置
#define DS18B20_IO_IN()  {GPIOB->CRL&=0XFFFFFF0F;GPIOB->CRL|=8<<1;}
#define DS18B20_IO_OUT() {GPIOB->CRL&=0XFFFFFF0F;GPIOB->CRL|=3<<1;}
////IO操作函数
#define        DS18B20_DQ_OUT PBout(1) //数据端口
#define        DS18B20_DQ_IN  PBin(1)  //数据端口

正点原子的PA0,我改了PB1 然后就用不了了。求解

网友A:
在更改之前,你要确定对PB1端口设置成了与PA0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