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 为什么很多芯片的规格书电流的参数都是用电压值表示?都没有一个具体的...

楼主(2020-09-28):
我想问下  为什么很多芯片的规格书电流的参数都是用电压值表示?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电流值。

网友A:
电流通过取样电阻产生电压降,I=U/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通过取样电阻产生电压降,I=U/R。

为什么有些芯片有OCP的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通过取样电阻产生电压降,I=U/R。

为什么有些IC有OCP这个值呢

网友B:
电流取决于负载或采样电阻。 这就是为什么只给您电压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些芯片有OCP的值呢

内部集成了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D:
这个电压是保护电压,它要采集采样电阻上的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和负载电流密切相关

网友E:
电流取决于负载或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