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Type-c充电电路的资料或者书介绍?

楼主(2020-09-28):
论坛有没有人知道专门讲USB电源充电控制方面的书或者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么说不太好吧?你是对单片机不了解还是对单片机有意见?(请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功能及应用!)怎 ...

资料找到了,意法半导体有,输入STUSB搜索,相应产品就会出来,里面PDF资料,原理参数一应俱全。

网友B:
首先你找到TYPEC规格书,然后看看用的哪些协议,再根据这些协议找芯片。芯片规格书会有参考电路,就这么简单。

网友A:
“Type-c”只是一个接口形式,“充电电路”是一个功能单元,“USB”是一个外部总线标准,也是一种通讯接口,它是电脑与外设的数据通讯,同时提供+5V的微弱控制或协助电流,确切的说,是没有“USB电源“这个说法或叫法,也没有“Type-c充电电路”之说!USB、Type-c对通过的电压、电流都有一定的限制及要求,我们只是”利用“USB、Type-c的接口功能而已!而“电源充电控制”只是”电源电路“中“充电电路”的一个功能部分,只要你电源的输出”适应“接口的”规范要求“就可以(如果你给USB接上DC56V,给电动车充电,或者+、-极限相反,那你就是黑马黑天鹅,这是不允许的!),也不极限于USB、TYPE-C,你也可以应用于micro-usb等接口,、、、这些你要分开来理解、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c”只是一个接口形式,“充电电路”是一个功能单元,“USB”是一个外部总线标准,也是一种通讯接口 ...

德州仪器的指导文件上就是这么称呼的,管它呢,在72页左右,我的目的就是找到这些电路和芯片,就要充电功能,不要信号传播那些玩意,最终想做一个充电器,可以充type-c和PD就行,虽然买一个就几十块,就是想自己做个那个充电器,怎么也找不到参考资料。德州仪器的那个文件把我头都看晕了,中文的寥寥几句,链接过去全是英文,看的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找到TYPEC规格书,然后看看用的哪些协议,再根据这些协议找芯片。芯片规格书会有参考电路,就这么简 ...

能不能提供个完整的充电电路啊,type-c资料讲数据方面的比较多,查不到重点讲充电方面的资料。

网友C:
3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type-c只是一种接口,和microusb甚至和直接拿线怼没区别,如果想通过type-c实现pd充电,你首先得搞清楚pd握手协议

网友A:
也许下面的文章对你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什么是PD协议快充,一分钟搞懂! 》
文章链接: https://www.sohu.com/a/315625668_424699
《充电器上常看到QC3.0标识是什么?这篇文章讲明白了...... 》
文章地址:https://www.sohu.com/a/300661979 ... 601379743326czF686u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type-c只是一种接口,和microusb甚至和直接拿线怼没区别,如果想通过type-c实现pd充 ...

我知道TYPE-c就是一种接口,说白了就是一种插头和插座,我现在找的是控制他们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下面的文章对你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什么是PD协议快充,一分钟搞懂! 》
文章链接: https://www.sohu ...

如图我想知道具体用什么电阻匹配,怎么个接法?主充电器就会发出相应的电压和电流。网上查不到资料啊。没有具体电路图啊,各大芯片厂全是偏向数据处理的,动不动就是几十个引脚的芯片,芯片厂把充个电怎么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A:
这个电路并不一定是具体的电路,只是为了说明“握手”接口的工作形式而做的模拟电路,什么是“握手”?其实就是协议的对接。
图中间的2个箭头,可以理解为2个独立的档位开关,也可以是模拟的电子开关电路,它可以是连动也可以是单动,与1~6,6个触点,可以形成N多种组合,图中B路中间又多了一个开关(触点),它的开、闭,也与前面1~6的N种组合,形成新的x种组合,图中间的电阻,标注<220Ω,那么这个电阻也有可能是短路状态(0Ω),这也是一种状态!当D-D+通过开关(箭头,暂且以开关来描述它)连到3、4上时,可以理解为短路,也就是没有数据,后面主机检测不到USB D-、D+的数值,则以一般的某种形式输出,而后面ABC中串的3个电阻,工作于分压模式,可以是实体电阻,也可以是虚拟电阻,具体阻值(目的是ABC 3 端得到电压值,提供给后面的单片识别)视你“协议”的需求而定,所以没有具体“阻值”标注!具体“阻值”要视你后面的单片“输入”设置,以上的这些xn种组合,促使ABC输出xn种电位值(电平值),这就是“协议”!所以,也就有你说的动辄几十脚的IC;“协议”在文字、语言上叫“协议”,但在电子电路上,它是以电位(电平)的高低形式来体现的,就跟机器码一样,0、1,最终体现到电子电路上就是电位(电平)的高低,有电或无电,开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并不一定是具体的电路,只是为了说明“握手”接口的工作形式而做的模拟电路,什么是“握手”?其 ...

大神我知道你说的理论,我现在找的是具体电路图和参数,最好不要用单片机,好像5V充电系统可以用电阻配对来达到目的,我找的就是这些配对电阻的实际数据和电路,至于PD充电系统好像是FSK调制控制的,估计暂时玩不了,等以后有人破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知道你说的理论,我现在找的是具体电路图和参数,最好不要用单片机,好像5V充电系统可以用电阻配对 ...

既然你知道原理,那么我问你:1.从右边USB接口中的D-D+,你提供了什么信号?(电压?电流?脉冲波?、、、)
2.左边ABC  3点的电压又提供给谁?负载是多大?(ABC 3点电压提供给谁,谁就是负载)
3.左右两边的内阻又是多大?

知道了上面的3点,通过你图右边的表格,给出的ABC 3点在各个时间节点(5个模式)的电压输出要求(1.2V、2.7V、2.0V),那么串联在回路中的ABC 3个电阻的阻值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出来?

你不想用单片机,可以,但你至少要懂得 TTL 、CD、74系列等逻辑电路的应用。。

我能力有限,具体的线路、数值,我帮不了你、、

楼下的顶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德州仪器的指导文件上就是这么称呼的,管它呢,在72页左右,我的目的就是找到这些电路和芯片,就要充电功 ...

你去找电源管理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找电源管理ic

现在芯片厂全部向单片机方向发展,查不到什么有用的资料,充电技术没多大进步,刁难玩家的技术倒是进步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知道原理,那么我问你:1.从右边USB接口中的D-D+,你提供了什么信号?(电压?电流?脉冲波?、、 ...

要的就是具体线路、数值啊,几乎查不到这方面的资料,不过还是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芯片厂全部向单片机方向发展,查不到什么有用的资料,充电技术没多大进步,刁难玩家的技术倒是进步了 ...

楼主,你这么说不太好吧?你是对单片机不了解还是对单片机有意见?(请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功能及应用!)怎么就成了“刁难玩家的技术”了?你这是跑庙里骂秃驴啊!慎言!慎言!

“查不到什么有用的资料”?人家都把接口规范放在那里了,你还找具体线路和数值?具体线路和数值是人家产品特有的,是有技术专利的,你把专利买下来就什么都给你了!(当然,你也可以买人家一套产品,自己破解、、)

你一直在提“充电电路”,“充电电路”是不是 “电源电路”的一种?“开关电源、伺服电源”是不是“电源电路”的一种体现形式?如果你懂电源电路,那么你不难发现图中你找的那3个电阻,与“开关电源、伺服电源”输出端“调整、校验”电位器(可调电阻)是何其相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的就是具体线路、数值啊,几乎查不到这方面的资料,不过还是谢谢你们了。

补充一下,以你对充电电路的理解,以电池充电为例,充电有”涓流充电、恒流充电、恒压充电“3个过程(或阶段),那么,你的所谓”充电电路“的输出,是不是需要时刻的、阶段性的、连续性的  按充电要求不断的变化? 而这个能按要求输出的电路就是”伺服电路“也就是”伺服电源“,而”伺服电源“确确就需要”单片机“来协助、控制,完成电路的各种不同输出及调整,单片机在这里还充当了检测、监控(检测监控电池状态)、、、功能;单片机稳定、精确、速度快,能工作在人手无法达到的区域,不单提高效率、提高电源精度、还简化了人机交互工作,是人类的有力帮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么说不太好吧?你是对单片机不了解还是对单片机有意见?(请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功能及应用!)怎 ...

不能说单片机没用,单片机的确推进了很多进步,在很多地方也确实如你所说,是个得力的帮手,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用的有点过了,这里就不再具体讨论了,再开个帖子,讨论三天也说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么说不太好吧?你是对单片机不了解还是对单片机有意见?(请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功能及应用!)怎 ...
具体线路和数值是人家产品特有的,是有技术专利的,你把专利买下来就什么都给你了!(当然,你也可以买人家一套产品,自己破解、、)

我知道是人家特有的,就是来问问看有没人知道吗!能提供最好,没有也没关系啊。

网友E:
其实是你没有说明白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知道你想做一个充电器,但是,你要做的是什么充电器
两种:
1:是直接针对锂电池的充电,这个就是以上网友说的,这个功能是直接操作锂电池的,协议什么的都是由充电IC决定的,比如:BQ25606,BQ25895这两个充电IC
2:是充电器,比如市场上直接卖的充电头,它会有好几个输出电压和协议,那么,这个要的就不是充电IC了,它要的是充电本身有一个识别IC,由这个IC来识别手机支持什么协议,然后再输出什么协议的充电电压,比如:FP6601Q这个IC,它是专门用来识别充电协议的

网友F(2020-12-29):
你可以看一下稚晖君的开源充电宝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