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胡刀蜂鸣器太吵直接焊下拿掉可以吗?

楼主:
刮胡刀的倒计时有误差,而且到零分钟还可以继续用,只是每次用都会报警,本来想把三极管前面的电阻去掉,没有电路图,而且镍氢电池还是焊接在上面,没有看明白蜂鸣器电路,D4上面的就是蜂鸣器。第一个问题,我直接用电烙铁把蜂鸣器焊下来,这样对整个电路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其他方法让蜂鸣器不响。
第三个问题,想把倒计时调准是不是很难。

网友A(2020-09-28):
直接把蜂鸣器去掉,或者把驱动蜂鸣器的三极管驱动。倒计时想调精确不太容易,可能需要调整单片机程序。

网友B:
直接去掉蜂鸣器最简单,不会有其它影响

网友C:
如果直接拆下蜂鸣器,不会影响电路的任何功能

网友D:
蜂鸣器是独立电路,接单片机一个IO口,去掉不影响其他电路

网友E:
蜂鸣器是独立电路

网友F:
可以将蜂鸣器换成LED指示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将蜂鸣器换成LED指示灯

显示屏上有充电提升,不需要再焊接发光二极管

网友H:
悬空驱动三极管和蜂鸣器相连的那个引脚就可以了,万一哪天后悔了,可以直接焊上。

网友I:
把蜂鸣器焊下来,除了不响了,没什么影响

网友J:
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K:
计时的准确度,一般都是由晶振和程序决定,不太准可能是因为使用单片机的内置晶振,频率不太准,所以计时不太准。蜂鸣器直接拆除一点影响都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计时的准确度,一般都是由晶振和程序决定,不太准可能是因为使用单片机的内置晶振,频率不太准,所以计时不 ...

经过尝试,在放电完全后用低电流充电器充电时间是准的(之前用大电流充电器,没有放干净),不刮胡子连续开机是准的,就是一直转可以转六十分钟以上,如果每天都刮胡子,只能用十分钟报警,里面电路没有晶振,应该是靠芯片计时,如果芯片不准是不是直接换芯片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L:
去掉蜂鸣器不影响机器的使用。

网友M:
不会的,只要不影响其它的线路都可以

网友N:
去掉完全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