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面包板的使用问题,IC的插针间距非常细怎么办?

楼主(2020-09-29):
需要在并联几个锁存器,接在单片机上(stc89c52).我感觉应该需要面包板,以便把锁存器和单片机固定好?但是看了看面包板,线间距好像是固定的。锁存器的插针非常细,插针之间的距离也非常小,感觉没法插在面包板上呀?是不是我对面包板的理解有问题?还是应该有其它的面板选择?

谢谢了

网友A:
将芯片贴在洞洞板,而后每个引脚焊个细线

网友B:
应该是有转换接口吧

网友C: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只要你舒服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最重要的是功能要正确!一般来说可以把单片机放在面包板或者转换座子安装在面包板,主要是看你怎么方便操作!

网友D:
面包板上面插芯片需要底座的

网友E:
每个引脚焊个细线

网友F:
試試看這樣的轉接板

网友G:
面包板的针孔间距是2.54的,锁存器如果是dip插针的,针脚间距也是2.54的,插进面包板是没问题的

网友H:
学会自己画PCB 现在打样10*10CM才20-3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芯片贴在洞洞板,而后每个引脚焊个细线

这个贴是用什么贴?不会是双面胶吧?:)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转换接口吧

我搜搜看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只要你舒服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最重要的是功能要正确!一般来说可以把单片机放在面包板或 ...

收到!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包板上面插芯片需要底座的

您说的芯片包括所有电子元件吗?比如锁存器?主要是怕焊接的时候过热?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个引脚焊个细线

嗯 会这么做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試試看這樣的轉接板

这个不错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面包板的针孔间距是2.54的,锁存器如果是dip插针的,针脚间距也是2.54的,插进面包板是没问题的

嗯。我应该都买直插式就好了!我是纯小白,Brand new:)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会自己画PCB 现在打样10*10CM才20-30块钱。

还在自己玩的初级实验阶段。更成熟的时候再考虑打样:)
谢谢你

网友I:
看你怎么操作了  一般都会有转接头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我应该都买直插式就好了!我是纯小白,Brand new:)
谢谢你

如果买错了可以再买直插的,旧的留着备用。现在元器件很便宜,没必要在这种问题上纠结。转接什么的太麻烦。另外能仿真尽量多用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