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RS485 Modbus写通讯正常,读通讯总是超时

楼主:
查看数: 3279 | 评论数: 8 | 收藏 1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0-9-29 10:30

正文摘要:

移植的《手把手教你51单片机》的Modbus 程序到普中的STC89C52单片机,用Modbus调试精灵写入寄存器正常,但读寄存器就老是出现通讯超时。而且写入数据,在LCD显示屏上显示的也不对,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

网友A(2024-05-01):
先不连Modbus 程序,仅仅单片机跑在LCD上显示要读的值,看正常不?如果单片机程序没问题,那就是Modbus 程序读的问题

网友B:
你好想请问一下,用普中板子使用modbus会不会缓冲区不够啊

网友C(2020-09-30):
用commix或者其他串口助手,modbus调试精灵不太好用。程序暂时没看粗什么问题。

网友C:
你这个寄存器只填了低位,不过程序上没看出什么来,你换一个试试,用conmix看一下,或者用串口助手看一下,设置断点串口输出调试下。

网友D:
没太明白你描述的问题

网友E:
显示问题已解决,是我显示屏的问题,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读寄存器超时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
显示屏问题已解决

网友E:
顶贴,,,希望各位大佬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