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延时程序问题

楼主(2020-09-29):
大家好呀,我是想在这个延时里当t为0时跳出,所以加了break,但是编译错误,把break屏蔽了就可以通过,为什么呢?

楼主:
说错了,是当f为1是跳出这个延时

网友A:
这个延时是个闭环,如果搞条件的话放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延时是个闭环,如果搞条件的话放在外面。

详细说下,谢谢啦

网友B:
f是全局变量吧?  在定时器中断还是外部中断里面被改变?  if语句没有起到延迟的限制作用,for循环执行完后,无论if判断结果如何,都会退出这个延迟函数。 if判断只能判断f的值,而去改变t的值。  多看看c语言基础知识吧。

网友C:
开环和闭环你应该没有搞清楚吧

楼主:
说说原因

网友D:
if一般没有带break的,你的k循环不受if控制,if在这里不是for循环内嵌语句.一句话,逻辑没理清.

网友E:
先看下C语言for循环

网友F:
可以看一下循环,这个好像在switch也是在括号外面吧!其次在if能用break吗?留个问题借楼

楼主:
所以来这里问咯

网友G:
你定义的i为参数。
参数应该赋给j或k,
这样才是正确for语句用法

网友H:
改成这样, 编译不会错误

void delay_x2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k;
        for(i; i>0;i--)
        for(j=4;j>0;j--)
        for(k=248;k>0;k--)  //; 后面多了个分号
        if(f==1)
        {
                t=0;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