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陶瓷片雾化片电路图原理

楼主:
板上C12没有焊接。也能工作
P1.0 给方波。202可调输出强度

网友A(2020-09-30):
这一个图要看整体的,是一个典型的线路。

网友B:
典型PWM硬件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典型PWM硬件输出

请教一下原理

网友D:
超声波雾化, 压电盘利用电脉冲以超声频率振动,并在盘上形成一层浅水。 水的表面分解成细小的水珠。

网友E:
雾化片其实就是压电陶瓷,单片机送来的脉宽调制信号加到三极管基极,三极管工作在高频高压大电流下从而使雾化片产生超声震动,将水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