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两个IO口P3.3和P3.4推挽输出怎么写程序?

楼主(2020-09-29):
请教两个IO口P3.3和P3.4推挽输出怎么写程序,只是一个IO口推挽可以的,谢谢

网友A:
    P3M0 = 0x00;     P3M1 = 0x00;在初始化时定义这个接口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3M0 = 0x00;     P3M1 = 0x00;在初始化时定义这个接口就行了

P3M0=000;P3M1=0x'x00

网友C(2021-03-30):
你要定义#include"STC15WXXX"这个头文件,在写P3M0 = 0X00;P3M1 = 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