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保持继电器通断时间检测

楼主(2020-09-29):
磁保持继电器用来做同步开关进行电容的投切操作,要求要进行过零投切,要进行精准的过零投切,就要求准确的测算出磁保持继电器的通断时间,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实现这样的检测功能?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继电器的数据手册上都有这些数据,根本不用你去算 T2OQlgXepOXXXXXXXX_!!247691682.jpg

网友B:
交流电过零检测电路很简单,基本每台空调都在用,就是感觉用继电器不能满足要求,速度太慢了。交流电一个周期才20毫秒,继电器动作时间要10毫秒,根本不能用。

网友C:
没有直接使用过磁保持继电器,但凡机械结构继电器肯定会有延时,且通/断延时时间不一致。可以试试这个思路:检测过零,判断通断,电气延时时间+继电器通/断延时时间=20ms(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