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以接打印机吗?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使用的是STC15系列的单片机,内部数据处理完后,想连接打印机打印输出,请问单片机可以连接打印机吗?程序该怎么写呢?

网友A(2020-09-30):
可以的,找个串口的打印机就可以了。

网友B:
肯定可以的,按打印机协议要求来写程序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的,按打印机协议要求来写程序就行了

是随便找个打印机就可以吗?另外这个协议是打印机专有的协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找个串口的打印机就可以了。

随便找个串口的就可以吗?我的意思是单片机控制打印机该怎么控制?

网友D:
可以,一般打印机都可以接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找个串口的打印机就可以了。

这个打印机需要在单片机里编写驱动吗?具体就是这个步骤是什么呢?

网友E:
可以的,串口、usb都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打印机需要在单片机里编写驱动吗?具体就是这个步骤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用单片机控制的打印机都属于微型打印机,这种打印机控制非常内方便,一般都是通过容串口来进行控制的.
你买一个打印机后,卖家会把所有的技术资料都给你,里面包括打印机的通信数据格式和指令集,你只要按照说明书上的指令格式,通过串口把相关的指令发送给打印机,打印机就能执行你需要的各种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随便找个打印机就可以吗?另外这个协议是打印机专有的协议吗?

不是随便,整一台USB接口的你就没法控制了,一般都是用串口的,老式的是用并口的;单片机控制的打印机基本上都是针式打印机,也就票据打印机或者微打。
还以为你已经有了打印机,你的项目准备配什么打印机?买的打印机都有配说明书,里面有打印指令,按要求编程就行了。

网友F:
具有串行端口支持的打印机更容易实现。

网友G:
可以的,只要找到合适的串口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随便,整一台USB接口的你就没法控制了,一般都是用串口的,老式的是用并口的;单片机控制的打印机基 ...

我用打印机是要打印数据的,就是说我这边处理了一组数据,需要打印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用单片机控制的打印机都属于微型打印机,这种打印机控制非常内方便,一般都是通过容串口来进行控 ...

这个打印机必须是串口的微型打印机对吧,只要买这种的就可以是吧

网友H:
肯定可以,需要写好相关驱动,然后调通连接,考虑好文件传输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打印机是要打印数据的,就是说我这边处理了一组数据,需要打印出来

打印机看你的需求选择,打印内容很少的话就选用微打,需要票据的话就选择票据打印机,并不一定要选用串口的,并口的也行

网友I:
可以接打印机,接串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看你的需求选择,打印内容很少的话就选用微打,需要票据的话就选择票据打印机,并不一定要选用串口 ...

能不能推荐几款,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单片机连接打印机的内容,这个微打的种类也有很多,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或者推荐一款?拜托了,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用单片机控制的打印机都属于微型打印机,这种打印机控制非常内方便,一般都是通过容串口来进行控 ...

能否推荐一款?拜托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推荐几款,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单片机连接打印机的内容,这个微打的种类也有很多,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

这个得根据你实际的要求进行选择了,连你做什么项目要打印什么内容都不知道,怎么推荐?如果打印机是标配,可以考虑采用嵌入式和产品做成一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根据你实际的要求进行选择了,连你做什么项目要打印什么内容都不知道,怎么推荐?如果打印机是标配 ...

我目前做的是一款电子秤,然后带数据处理的,先采集一组重量值,然后进行数据处理,想要打印出来的效果就是标注过这个数据的正太概率纸

网友J:
51单片不但可以接电打印机,做一个热敏打印机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否推荐一款?拜托了,感谢!

你可以试试这个
CSN-A2嵌入式微型热敏打印机, 支持TTL/RS232串口及并口

CSN-A2+User+Manual (1).pdf

网友K:
串口驱动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做的是一款电子秤,然后带数据处理的,先采集一组重量值,然后进行数据处理,想要打印出来的效果就 ...

不需要嵌入的用台式,想打印保存一段时间的不能用热敏,想打大数据或者图表的用大打印机,地磅的主机都具有接票据打印机的功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个打印机必须是串口的微型打印机对吧,只要买这种的就可以是吧

串口打印机分TTL电平和 RS232电平的, 如果你不是买TTL电平的串口打印机,你还需要做一个TTL转RS232的转换电路。  STC15芯片你可能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IAP15W4K系列的,其它的内存不够大,打印数据大了的时候,就处理不过来了。   打印就是按照协议往串口发送一段数据就好了。  做个结构体,把格式内容和数据内容依次定义好, 执行发送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串口打印机分TTL电平和 RS232电平的, 如果你不是买TTL电平的串口打印机,你还需要做一个TTL转RS232的转 ...

好的,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这个
CSN-A2嵌入式微型热敏打印机, 支持TTL/RS232串口及并口

好的,我先看一下,多谢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嵌入的用台式,想打印保存一段时间的不能用热敏,想打大数据或者图表的用大打印机,地磅的主机都具 ...

为什么打印保存一段时间的不能用热敏呢?指针打印机适合打印什么样的数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串口打印机分TTL电平和 RS232电平的, 如果你不是买TTL电平的串口打印机,你还需要做一个TTL转RS232的转 ...

多谢,我这边先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打印保存一段时间的不能用热敏呢?指针打印机适合打印什么样的数据呢?

热敏的很容易褪色的,你看看超市小票就知道了,尤其在高温的环境下时,所以想保存时间比较长可以选用针式打印机(目前我所知的是这样的),只是这类打印机打印速度慢还吵。如果需要打印两侧带孔的纸就得选择票据打印机。

网友M:
可以。一个程序的事情

网友N(2021-01-27):
我可以提供电子秤 电路板 程序 打印 全套方案 我自己写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可以提供电子秤 电路板 程序 打印 全套方案 我自己写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做的是一款电子秤,然后带数据处理的,先采集一组重量值,然后进行数据处理,想要打印出来的效果就 ...

小白请问电子称数据怎么采集?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我可以提供电子秤 电路板 程序 打印 全套方案 我自己写的

求分享,也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

网友C:
这种打印机只能打印条码吧?貌似应该是专用的打印机吧?

网友Q:
可以,不过要找一个窜口

网友Q:
可以的,但是要找一个窜口,然后连接打印机就可以了

网友R:
按照串口协议编好软件,就可以用串口连接有串口接口的打印机了。

网友S:
可以,安装usb硬件及设置串口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C:
这个打印机需要在单片机里编写驱动吗?具体就是这个步骤是什么呢?

需要,打印机有指令集,按照厂家提供的指令集编写程序就行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种打印机只能打印条码吧?貌似应该是专用的打印机吧?

可以打印条码,也可以打印汉字。 汉字是直接对应内码的,打印机内置了字库。 条码是有专用格式的,汉字大小、以及点阵位置,都有统一的格式。 详情需要咨询供应商。

网友U:
并口打印机连过!OK!

网友V:
当然可以了,只需串口就可以连接了嘞

网友W:
可以,以前的公司做过,用STM32f104,佳博打印机,协议佳博那边有技术支持。

网友X: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并且网上一大把手把手的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Q:
可以的,但是要找一个窜口,然后连接打印机就可以了

是串口,而不是窜口,口音比较重

网友Y(2021-02-26):
看你要连接哪一种打印机了,如果只是仅仅是显示内容,可以买个精芯的热敏打印机芯,利用UART串口实现数据通信,不过需要写驱动程序

网友Z:
买一个周立功的串口打印头,直接连接单片机串口,51单片机通过串口发打印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Q:
可以的,但是要找一个窜口,然后连接打印机就可以了

您说的是电脑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