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讲解

楼主(2020-09-30):
51单片机共有40只引脚.下面这个就是最小系统原理图,就是靠这四个部分,这个单片机就可以运行起来了.(看下面的数字标记,1234)

我们来一,一讲解一下:

1 第一部分:电源组(标记为1的部分)

40脚接电源5V(右上角),

20脚接电源负极(左下角),

在单片机里面,负极也可以叫GND或者”地”,

我们在单片机的应用中,习惯说负极为”地”,上面GND就是英文ground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地"的意思.

.
.

2 第二部分:晶振组(标记为2的部分)
.

11.0592M晶振Y1与单片机的18,19脚并联,因为这两只脚,就是晶振的工作引脚.

22p电容C2一端接18脚,一端接地.

22p电容C3一端接19脚,一端接地.

这两个电容,我们在10~30P之间选择都是可以的,主要作用是,过滤掉晶振部分的高频信号,让晶振工作的时候更加稳定.
.
.

3 第三部分:复位组(标记为3的部分)

10u电容C1正极接电源5V,C1负极接单片机的复位脚,第9脚.

1K电阻R17一端接单片机的复位脚,第9脚,一端接地.

就是通过这个10u和1k,就可以让单片机一开始供电时候,单片机自动复位,从零开始执行程序,这个就是复位的概念.

.
.

4 第四部分:其它功能组(标记为4的部分)

这个脚是存储器使用选择脚,当这个脚接"地"时,那么就是告诉单片机,选择使用外部存储器,当这个脚接"5V"时,说明单片机使用内部存储器.

如果选择外部的存储器,太浪费单片机仅有的资源,所以这一脚永远接电源5V(如上图所示),使用单片机的内部存储器.

5 如果内部存储器不够容量,最多选择更高级的容量,就可以解决容量不够的问题了,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