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单片机上电后所有I/O口默认为高电平 锁存器锁存端需要一个高电平来打开

楼主(2020-09-30):
说单片机上电后所有I/O口默认为高电平……
锁存器锁存端需要一个高电平来打开,既然I/O口默认为高电平,为什么在数码管显示程序中段选或者位选时还要把锁存端所在的I/O口置1?不是一上电就是1了么?求解。谢谢!

网友A:
默认IO口是高阻态来的,不是高电平。因此需要用到哪个IO口就必须定义

楼主:
有接上拉电阻就成为高电平了呀

网友B:
上电默认确实是全是高电平1

网友B:
上电默认确实是高电平1
而你如果想要操控一位数码管,那么你必须先选定一个位选,因为刚开始都是高电平,so你选中的位选应该给其赋0,使其达到通路状态。然后是段选,而段选默认的是低电平,你可以正常用控制小灯方法控制,不过你要注意点段选是的顺序!!!

网友C:
他上点确实是高电平,但是你不是要控制数码管显示不同的数字么,他要是共用数据口你不就得控制位选引脚么,不然没法显示不同数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