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的相关问题,电机正转时可以正常检测到电流 反转不行

楼主(2020-09-30):
用霍尔传感器检测直流电机电流时,电机正转时可以正常检测到电流,反转时就检测不到电流了,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那你要选择双向的霍尔器件,马家大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选择双向的霍尔器件,马家大把了。

用的是max471,说明书也没说是单向还是双向的,请问怎么能看出来?

网友B:
可能霍尔只能读取一个极的磁场,反转电流反向磁场N极和S极互换了,霍尔不检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max471,说明书也没说是单向还是双向的,请问怎么能看出来?

MAX471不是霍尔的 是采样电阻内部放大 471是自带采样电阻型号 472是外置采样电阻型号 你仔细看471的说明 它用一个管脚的高低电位表示电流方向 输出端只输出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