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温度

楼主(2020-09-30):
该系统主电路采用AT89S52单片机实现温度控制,对液体温度进行检测,显示当前温度,测量范围0度~99度,温度分辨率位0.1度;可设定温度控制范围并可以显示(最低温度~最高温度),超出设定范围声光报警;系统包含加热、降温装置(加热选用电热铁,降温选用风扇),若低于下限温度或高于上限温度,用继电器通过弱电控制强电开通电热铁或风扇降温可自动加热或降温;还可同时检测多路温度,温度分辨率位0.1度;当达到定时时间后自动开启加热或制冷设备。

网友A:
楼主能否告知温度采集器件是哪种热电偶,模数转换器件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B(2022-06-20):
用的是液晶显示屏还是数码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