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1302时钟显示程序 使用iic

楼主:
使用iic

1302时间数据保存寄存器
秒  0x80
分 0x82
时 0x84
周 0x8a
日 0x86
月 0x88
年 0x8c
/*********************************************************************************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RC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 【程序功能】: 1602液晶显示
* 【使用说明】: 1.使用1602液晶前先拔掉数码管J6跳帽,数码管与液晶不能共用
                 2.将1602液晶接到L2排母上,液晶面向开发板外部
                                 3.若程序烧写完成后,1602液晶无显示,请调节开发板右下方的电位器RV1
                                 S1选择调节时分秒,S2加,S3减,S4确认。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602.h>
#include <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 = P3^1;
sbit key2 = P3^2;
sbit key3 = P3^3;
sbit keyE = P3^0;
uchar num,key1num,count,hour,min,sec;
uchar date_buf[8];        //存储1032的数据

/*/主函数///显示秒ok
void main()
{uchar a;
        init_1602();
        a=read_all_1302(0x80);
        write_com(0x80);//写命令
  a=a>>4;
        write_data(a+0x30);
        a=read_all_1302(0x80);
  a&= 0x0f;
        write_data(a+0x30);
}
/*/
////////////////x列  y行   add:ds1320寄存器地址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add)
{        uchar a;
        a=read_all_1302(add);//赋值
        write_by_xy(x,y);//写命令
  a=a>>4;//高位变地位
        write_data(a+0x30);
        a=read_all_1302(add);//重新赋值
  a&= 0x0f;//地位有效
        write_data(a+0x30);
}
////////////////////
void main()
{
        init_1602();//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0,0,0x8c);//年
        write_string(2,0,"/");
        display(3,0,0x88);//月
        write_string(5,0,"/");
        display(6,0,0x86);//日
        write_string(8,0,"/");
        display(9,0,0x8a);//周
        display(0,1,0x84);//时
        write_string(2,1,":");
        display(3,1,0x82);//分
        write_string(5,1,":");
        display(6,1,0x80);//秒
}
}

ds1302 1602.rar

1302

网友A(2020-11-01):
iic驱动啥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