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nokia5110显示数字汉字源程序

楼主:
nokia5110显示数字/汉字程序
必须使用proteus8.8以上打开。
低版本没有nokia5110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运用

#include<reg52.h>
#include<nokia511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void main(void)
{
        initNokia5110();                         /* NOkia 5110 初始化   */
        clearNokia5110();                         /* 清除屏幕 整屏清空 */
        //Display_char(1,2,"xxxxxxxxxxxx");   /* 写字符 x 设置显示字符的X位置 ; y 设置显示字符的Y位置   *s 显示字符的首地址 */
        //Display_char(10,4,"NOKIA5510");   /* 写字符 x 设置显示字符的X位置 ; y 设置显示字符的Y位置   *s 显示字符的首地址 */
        //Display_num(0,0,9);   // 写数字
        Display_hz(0,0,zi);//Display_hz(x,y,zi); x横坐标,y纵坐标,字模  修改nokia5110中zi[]的数据

while(1);
}

网友A(2020-10-02):
剛好有5110,再找時間測試,先謝謝你提供的碼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