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一个51单片机倒计时1小时程序思路,1小时时间到LED亮

楼主(2020-09-30):
小白一枚,能实现秒倒计时,但是1小时却有点犯难,虽然秒和小时只是倍数的关系求助大神!向高手学习用定时器0写一个倒计时1小时51程序,1小时时间到,LED亮,时间到LED亮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t a=0;

void SER_Time0() interrupt 1

你这1200不对,那是1分钟50 ms20=1000,1000ms=1s,楼主别介意哈

网友C:
定时器定个10mS 中断一次  不懂找个例程就可以了  在中断里加个  秒  分   时的变量   100次中断计一秒,60秒计一分钟  60分钟计1小时  设置IO  =   高或低就可以了

网友D:
能实现秒倒计时就是能实现小时倒计时,因为1小时=60分=3600秒
那么长的时间建议搞个时间显示比较通用

网友B:
int a=0;

void SER_Time0() interrupt 1
{
//50ms初值重装

a++;//累加 变量a

if(a==1200)//如果 a=1200 50ms*20*60
{
a=0;//清零变量a
led=!led;/取反 led
}}

网友E:
编程思路:定时器产生时间基准,比如50ms,定义unsigned char三个变量时分秒计数,20次一秒,60次一分,再60次一小时,定义一个标志位,一小时到标志位变化,主程序检测标志位变化,执行LED变化,最后标志位复位到初始值,等待下一次标志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