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字符的ASCII码长度是多少

楼主(2020-09-30):
如题所示

网友A:
一个字符的ASCII码长度是7位,   总计128个字符。

网友B:
8bit.一个ASCII码值占一个字节(8个二进制位),其最高位(b7)用作奇偶校验位。

网友C:
ASCII码是8位或1个字节

网友D:
ASCII码8位,

网友E:
在计算机存储单元中,一个ASCII码值占7个二进制位,是7位的,因为标准ASCII码表一共只有128个字符,而2的7次方是128,所以是7位。有人说8位是因为,在计算机中,每8位二进制数称作一个字节。但是因为标准ASCII码表是7位的,所以,在表示标准ASCII码表的字符时,第一位填0,后面7位才是真正的ASCII码。

网友F:
计算机一个字节是八位二进制数,虽然说ASCII码一共127个,但是计算机存储器设计的时候就是八位二进制数绑定为一个的,总不能让一个存储单元中放完一个字符后,又放了另一个字符的其中一位吧。因此一个字符就是一个字节,七位二进制前面补个0就可以了(当然这样确实占用了空间),但也是存储器本身性质决定的。假设字符的码一共300个,那就肯定要两个字节一个字符了

网友G:
不是8字节,是1字节,8位 1Byte = 8bit

网友H:
应该是8bit

网友I:
可以是7bits,也可以是8bits

网友J:
8bit,一个ASCII码值占一个字节(8个二进制位)。

网友K:
ASCII码一般是8位

网友L:
对应A SCI扩展码为8 bit.

网友M:
ASCII码是一个字节或者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