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个小小功率正弦波逆变器 附源程序

楼主(2020-10-01):
     得到一个12V12AH的电瓶,先上电瓶图片。
虽然没什么用,但是总不能放着等他坏吧!因此特意为了这个电瓶做了一个充电器,下面是原理图和充电器做好后和电瓶的合影,充电器的瑕疵是没做个充电转换指示灯。其他的测试数据没拍照。
充电器好了,但是电瓶还是用不上啊,想来想去那做个逆变器备用吧。万一停电也能将就应下急,鉴于这个电瓶的输出能力,这个逆变器功率要求也不高,能带个小风扇,充充手机,100瓦以下功放听听歌,点个LED照明,充充手机(这个不如根据充电协议搞个DC-DC效率更高),其他的比如:空调,冰箱,微波炉什么的就别想了。
        想来想去,就利用手头现有条件做,驱动芯片没有怎么办?那用单片机吧。于是开始搞电路。原理图如下:
图中的310V实际上全是350V,变压器次级88圈,不是78).

制作过程省略,年纪大了焊元件还是有点累的,100W老化了4小时没什么问题,初级管子还能摸,但是不能按着超过3秒,不然还是很烫。次级管子好点。空载变压器有点响,照片太少,因为没东西测试,只有风扇和开关电源带,其他没东西用。,最后是用的一个120瓦的开关电源接在逆变器上,用负载仪测试的负载能力的,带到120W正好保护。按照开关电源80%的效率来看,估计这个能到150瓦。电压掉到了190VAC。下面是部分测试照片。
        初级开关管栅极波形

虽然感觉不需要,但是还是给他弄了500纳秒死区时间,
下面是输出波形和电压

其实不隔离也没什么事,这样可以省一个单片机,AVR在定时器的功能上确实是不如ST的.我试过了不用板上频率,另外用单片机提供的100K,总待机电流130毫安左右,这还包含了继电器的30毫安用电,加上两个单片机,IR2136S,74HC595,运放,12个数码管的用电。
       实际这逆变器不隔离也没事,一个单片机完事。
       就算要隔离,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要选两个不同型号的单片机,选一个ST就行了啊,现在初级这个atmega48pa输出31.25K频率,除非外接晶振,不然提升有限。所以现在待机电流高达400毫安。坑。这令人十分不满,如果把不必要的元件省掉,其实可以做到100毫安以下的。不过就算他这么坑,我还是顺手给他弄了个壳子,这个是整机造型

下面是程序,升压的atmega48pa。波形合成的是stm8s903k3t6。合成波形没拍,那是不断改变输出波形占空比的波形,取得范围宽了看不清,窄了看不出来是什么。我懒得自己写数组,直接给个公式,让单片机自己算出来,然后自己不断变换占空比就完事了。
程序没其他需要占时间的函数,显示都是300毫秒刷新一次。因此单片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空转,所以都是直接延时,懒得调试。而不是累加。
另外高压部分管子是1微秒的死区时间。看程序可以看出来。

全部源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
太牛逼了,也想弄一个,就是看了几遍后,还是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把pwm信号转成正弦输出的。。用的还是场管

网友B:
想当年得个喇叭,整了一套功放,很少玩变压器,变压器是自己绕的么?

网友C:
大神,要加紧学习,那天自己也能搞一个

网友D:
转正弦波是用到AD检测电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得个喇叭,整了一套功放,很少玩变压器,变压器是自己绕的么?

我也是,以前别人送了喇叭,我就整套功放。
变压器肯定自己绕啊,包括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正弦波是用到AD检测电压了吧

不需要,转正弦波只要把程序里计算出来的数组定时PWM输出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牛逼了,也想弄一个,就是看了几遍后,还是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把pwm信号转成正弦输出的。。用 ...

先把正弦波的点数算出来,然后按频率计算出这个数组多少个波形变换一次正好是50HZ(也可以用定时的方式变换),根据计算出的结果变换占空比,再经过电感电容滤波,他出来就是正弦。

网友E:
要加紧学习,那天自己也能搞一个

网友F(2021-07-22):
没有PID稳压!

网友G:
楼主牛人啊!直接单片机搞定!!

网友H:
楼主太牛了,我也想利用手头的零件搬来试试,学习

网友I:
见识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J(2021-12-06):
谢谢分支享
dianliu=(u16)(vcc*adc(6)/1024*20);                          //运放已经放大10倍了,取样电阻75毫欧,/0.05=*20;

*20看不明白?

网友K:
牛,单片机加模电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L:
要是有超简版就好了,51单片机

网友M(2022-06-16):
也想弄一个,就是看了几遍后,还是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把pwm信号转成正弦输出的。。用的还是场管

网友N:
要是有PCB和原理图文件就好了,省了画板子

网友O:
死区时间做到5US以上,以解决MOS管安全问题,初级使用铜带绕制,以改善趋肤效应.同样的输出改成0.2*25多股并绕,增加导线表面积.MOS管发热量会改善(并不一定是MOS管本身发热,你的整流桥应该温度也不低).74H595驱动你这几个数码管,两个就够了(一个做段选一个做位选),需要改进的暂时就这些了,但能做成这样不错了

网友P(2022-10-09):
闲着也画个板试

网友Q(2023-05-27):
楼主:升压程序ATMEGA48PA的熔丝位选择和EEP在那个文件夹里?下载了没有找到

网友Q:
引用 楼主:
先把正弦波的点数算出来,然后按频率计算出这个数组多少个波形变换一次正好是50HZ(也可以用定时的方式 ...

楼主:ATMEGA48PA的熔丝位设置和EEP文件在那个文件夹里?下载了找不到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太牛逼了,也想弄一个,就是看了几遍后,还是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把pwm信号转成正弦输出的。。用 ...

调节高频方波占空比,滤波后就是正弦波的效果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以前别人送了喇叭,我就整套功放。
变压器肯定自己绕啊,包括电感。

那得有个好的绕线机,排线机,自己做 样品不错,用料放心,但比较费时间

网友R:
引用 网友D:
转正弦波是用到AD检测电压了吧

可以闭环,也可以AD

网友R:
引用 网友K:
牛,单片机加模电的高手,学习了

无线电年龄大的,一般模电都比较精通,年轻的上手就单片机,数电,对电路的理解不如老一辈;
但新生代的语言玩的比较遛,各有所长吧

网友S(2023-11-02):
升压,逆变,这个是真的有技术含量的事情,高质量的制作资料,

网友T(2024-11-15):
shuju[i]=(u8)((float)(fenbianlv-16)/2*sin(x)+fenbianlv/2);
(256-16)/2*sin(PI/6)+256/2=240/1+128=368=0x170
(u8)0x170=70 没明白

网友U(2025-09-09):
期待楼主分享升压驱动和正弦波输出驱动部分具体算法实现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