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单片机通信的到问题

楼主(2020-10-02):
先说一下我的问题:两个单片机用两个相互独立的电源供电,这两个单片机能实现通信吗?
有人给我的答案是可以,但我感觉有点别扭,我认为单片机通信产生的信号也是电流,如果可以通信那岂不是可以理解为电流可以从一个电源的正极流向另一个电源的负极,我感觉不对,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么说吧:如果两个单片机共地了的话,两个是可以通信的,如果没有共地的话,一般来说是没办法通信的,其次,就你自己说的电源正极流向负极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单片机通信这些是通过数字信号通信的,由一个引脚去带动另一个引脚的电平,几乎不存在电压差,没有了电压差怎么可能产生电流呢??

网友B:
不共地,可以呀,还有485、无线的通讯,等等。  单片机中的讯号,主要是电压,电平。

网友C:
共地的话电流只会流向共地形成各自的电流回路,不共地的话可以使用隔离元件如光耦,无线通信等。

网友D:
485  232 串口通信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