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的串口实验程序

楼主(2020-10-02):
最近找一些资料,发现关于STC12C5A60S2的资料很少,STC12C5A60S2是新一代的8051,是属于1T的单片机,我们先说一下12T的单片机和1T的单片机的区别,首先就是速度上,1T的单片机是12T单片机的10~12倍左右,我们在用软件延时的时候,都是死循环,同样的软件延时,但是延时的时间就不一样,就是为1T的单片机比12T的快12倍,还有就是功能上,也有很多地方很好用,刚开始使用STC12C5A60S2,有些地方我也是不太懂,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这是官网上给出的关于stc12C5a60s2的数据手册,我也会把源代码和数据手册放到最后,有需要的可以自行下载,我们的stc12c5a60s2和89c52的引脚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可以直接插到89c52的开发板上,以下是引脚图

还有我们使用的晶振是11.0592MHz的(这个非常重要)
还有我们使用的LED的原理图

当P1^4引脚位低电平时,LED灯会亮,但是我们采用的是取反。
剩下的就是控制相关的寄存器了

第一个我们设置电源控制寄存器,当SMOD=1,波特率加倍

第二个就是串行控制寄存器我们用的是方式2 9位UART,SCON=0x50;
剩下的一个就是总中断了

ES表示定时器中断,EA表示总中断;这些具体的参数都在STC官网的数据手里面有,第八章串口通信,

设置好TH1和TL1的初值就算弄好了。
我们调试的过程

成功点亮LED灯,证明串口通信成功~!~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P1^5;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receiveData;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UART_Send_Str(char *pStr);
/*******************************************
函数名称:void main()
函数功能:主函数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main()
{

   SCON=0x50;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MOD|=0x20;
   TH1=0xfA;        //定时器1方式2        8位数据加一位检验位
   TL1=0xfA;
   TR1=1;
   EA=1;        //总中断
   ES=1;   //定时器中断允许位

while(1)
{
  //UART_Send_Str("中国!!\r\n");  //发送字符串
}
}
/*******************************************
函数名称: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函数功能:发送单个字节
输入参数:dat
输出参数:无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
函数名称:void UART_Send_Str(char *pStr)
函数功能:发送字符串
输入参数:*pStr
输出参数:无
*******************************************/
void UART_Send_Str(char *pStr)
{

        while(*pStr != '\0')
        {
                SendByte(*pStr++);
        }

}
/*******************************************
函数名称:void Uart1() interrupt 4
函数功能:串口中断函数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receiveData=SBUF;                         //接收数据
RI=0;                                                 //关闭计时器
SBUF=receiveData;                          //发送数据
while(!TI);
TI=0;                                                   //发送完成标志位
if(receiveData=='2')
{
   LED=~LED;//LED取反

}
}

程序:
pdf:http://www.51hei.com/bbs/dpj-9616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