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LCD多级菜单显示

楼主(2020-10-02):
主函数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menu.h"
#include "opencv_uart.h"

int main(void)
{
        uint8_t key_value;
        uint32_t main_time,key_tim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usart2_init(115200);
        TIMER2_Init();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LCD_Init();           //初始化LCD FSMC接口

        POINT_COLOR=RED;      //画笔颜色:红色
        SetDefaultMenuHandler(Str_Test);//设置功能函数
        while(1)
        {
           Thebeginningoftheinterface();
                if(KEY_UP==0)
                        break;
        }
        delay_ms(200);
        DispCrtMenu();        //将主菜单页面先显示,去掉此句进入为黑屏

          while(1)
        {
                main_time = Get_RunTime();  //获取系统时间
                if(main_time > key_time)  //按键扫描,10毫秒1次
                {
                        key_time  = main_time;
                        key_value = KEY_Scan(0);
                        if(key_value!=0xff)
                        {
                                Display(key_value);
                        }
                }

        }
}

menu.c文件如下:
#include "menu.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mage.h"
#include "picture.h"
//各级菜单页面结构体声明
Menu menu1_main[5];
Menu menu2_file[4];
Menu menu2_edit[4];
Menu menu2_view[4];
Menu menu2_set[3];
Menu menu3_test[2];

//结构体初始化//菜单定义,在这里将每一个菜单的关联设置好
Menu menu1_main[5] = // 第1级 主菜单
{
        {5, "主菜单", "文件          >>", TYPE_SUBMENU, NULL, menu2_file, NULL},
        {5, "", "编辑          >>", TYPE_SUBMENU, NULL, menu2_edit, NULL},
        {5, "", "视图          >>", TYPE_SUBMENU, NULL, menu2_view, NULL},
        {5, "", "设置          >>", TYPE_SUBMENU, NULL, menu2_set, NULL},
        {5, "", "帮助          --", TYPE_PARAM, NULL, NULL, NULL},
};

Menu menu2_file[4] =  // 第2级 文件菜单
{
        {4, "文件", "open            ", TYPE_SUBMENU, NULL, NULL, menu1_main},
        {4, "",     "close           ", TYPE_SUBMENU, NULL, NULL, menu1_main},
        {4, "",     "save            ", TYPE_SUBMENU, NULL, NULL, menu1_main},
        {4, "",     "exit            ", TYPE_SUBMENU, NULL, NULL, menu1_main},
};

Menu menu2_edit[4] =  // 第2级 编辑菜单
{
        {4, "编辑", "cut             ", TYPE_SUBMENU, NULL, NULL, menu1_main},
        {4, "",     "copy            ", TYPE_SUBMENU, NULL, NULL, menu1_main},
        {4, "",     "paste           ", TYPE_SUBMENU, NULL, NULL, menu1_main},
        {4, "",     "delete          ", TYPE_SUBMENU, NULL, NULL, menu1_main},
};

Menu menu2_view[4] =  // 第2级 视图菜单
{
//        {4, "视图", "open            ", TYPE_SUBMENU, NULL, NULL, menu1_main},
        {4, "视图", "open            ", TYPE_PARAM, NULL, NULL, menu1_main},
        {4, "",     "close           ", TYPE_PARAM, NULL, NULL, menu1_main},
        {4, "",     "save            ", TYPE_SUBMENU, NULL, NULL, menu1_main},
        {4, "",     "ColorText       ", TYPE_PARAM, NULL, NULL, menu1_main},
};

Menu menu2_set[3] =  // 第2级 设置菜单
{
        {3, "设置", "option          ", TYPE_SUBMENU, NULL, NULL, menu1_main},
        {3, "",     "set             ", NULL, NULL, NULL, menu1_main},
        {3, "",     "on/off test     ", TYPE_SUBMENU, NULL, menu3_test, menu1_main},
//        {3, "",     "on/off test     ", TYPE_SUBMENU, NULL, NULL, menu1_main},
};

Menu menu3_test[2] =  // 第3级菜单,menu_tool子菜单
{
        {2, "Text", "ON              ", TYPE_PARAM, NULL, NULL, menu2_set},
        {2, "",     "OFF             ", TYPE_PARAM, NULL, NULL, menu2_set},
};

//颜色测试函数,作为菜单中一个子功能,移植时可以删除
void Test_Color()
{
        u16 ColorTab[8]= {WHITE,BRED,BROWN,YELLOW,BLUE,RED,GREEN,GRAY};//定义颜色数组
        char *ColorText[] = {"WHITE","BRED","BROWN","YELLOW","BLUE","RED","GREEN","GRAY"};
        //绘制显示区域
        LCD_Fill(0,40,lcddev.width,lcddev.height-40,BLACK);
        for(u8 i=0;i<=7;i++)
        {
                LCD_Fill(90,250,390,550,ColorTab[i]);
                Gui_StrCenter(0,220,(u8 *)ColorText[i],24,1);delay_ms(1000);
                LCD_Fill(0,40,lcddev.width,lcddev.height-40,BLACK);
        }
}
//各项功能函数
void Str_Test(const char *str)
{
        POINT_COLOR = WHITE;
        if(strstr((char *)str,"帮助"))
        {
                LCD_Fill(0,lcddev.height-40,lcddev.width,lcddev.height,BLUE);
                Gui_StrCenter(0,lcddev.height-32,"菜单测试程序",24,1);//居中显示
        }
        if(strstr((char *)str,"ColorText"))
        {
                LCD_Fill(0,lcddev.height-40,lcddev.width,lcddev.height,BLUE);
                Gui_StrCenter(0,lcddev.height-32,"ColorText",24,1);//居中显示
                Test_Color();
        }

        if(strstr((char *)str,"ON"))
        {
                LCD_Fill(0,lcddev.height-40,lcddev.width,lcddev.height,BLUE);
                LED01_ON();  //实际功能函数
                Gui_StrCenter(0,lcddev.height-32,"LED已打开",24,1);//居中显示
        }
        if(strstr((char *)str,"OFF"))
        {
                LCD_Fill(0,lcddev.height-40,lcddev.width,lcddev.height,BLUE);
                LED01_OFF(); //实际功能函数 LED0 LED1关闭
                Gui_StrCenter(0,lcddev.height-32,"LED已关闭",24,1);//居中显示
        }
        if(strstr((char *)str,"open"))
        {
                LCD_Fill(0,lcddev.height-40,lcddev.width,lcddev.height,BLUE);
                LED01_ON();  //实际功能函数
                Gui_StrCenter(0,lcddev.height-32,"LED已打开",24,1);//居中显示
        }
        if(strstr((char *)str,"close"))
        {
                LCD_Fill(0,lcddev.height-40,lcddev.width,lcddev.height,BLUE);
                LED01_OFF(); //实际功能函数 LED0 LED1关闭
                Gui_StrCenter(0,lcddev.height-32,"LED已关闭",24,1);//居中显示
        }
}

//设置相应项按确定键后执行的函数
//将上面的功能函数 赋值到各功能项
void SetDefaultMenuHandler(MENU_FUN pFun)
{
        menu1_main[4].Function = pFun;
    menu2_view[3].Function = pFun;
        menu2_view[1].Function = pFun;
        menu2_view[0].Function = pFun;
        menu3_test[0].Function = pFun;
        menu3_test[1].Function = pFun;
}

//定义菜单操作需要的全局变量
Menu *cur_item = menu1_main;  //初始化当前菜单为第一级(main_menu)
Menu *prev_item = NULL;            //初始化上一级菜单为空
uint8_t item_index = 0;//当前菜单项索引

//绘制测试界面
//str :字符串指针
void DrawTestPage(u8 *str)
{
        //绘制固定栏up
        LCD_Fill(0,0,lcddev.width,40,BLUE);
        //绘制固定栏down
        LCD_Fill(0,lcddev.height-40,lcddev.width,lcddev.height,BLUE);
        POINT_COLOR=WHITE;
        Gui_StrCenter(0,9,str,24,1);  //菜单顶部标题 居中显示
        Gui_StrCenter(0,lcddev.height-32,"",24,1);//菜单底部 居中显示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10,lcddev.height-32,100,30,24, "右键确定",0);
        LCD_ShowString(374,lcddev.height-32,100,30,24, "左键取消",0);
        //绘制显示区域
        LCD_Fill(0,40,lcddev.width,lcddev.height-40,BLACK);
}
void Thebeginningoftheinterface()
{
        u8 lcd_id[]="20181106074";
//    LCD_ShowString(40,40,200,24,24,"Explorer STM32F4",0);
    LCD_ShowString(45,40,200,30,24,"武昌首义学院",0);
//        LCD_ShowString(20,90,200,16,16,lcd_id,0);
        LCD_ShowString(65,80,200,16,24,"2020/9/18",0);
        POINT_COLOR=RED;      //画笔颜色:红色
        //LCD_ShowString(20,150,200,30,24,"武昌首义学院",0);  //30,300,200,30,24
        LCD_ShowString(20,120,200,30,24,"作者:熊明炜",0);
        LCD_ShowString(20,150,200,30,24,"作者:杨志伟",0);
        LCD_ShowString(20,180,200,30,24,"作者:舒  淦",0);
        LCD_ShowString(20,230,100,30,24, "右键进入",0);
        image_display(310,168,(u8*)gImage_1);//在指定地址显示图片
        //image_display(310,450,(u8*)gImage_2);//在指定地址显示图片
}
void DispCrtMenu(void)//绘制当前菜单项
{
        uint8_t menu_num = cur_item[0].num;//获取当前菜单的项目数量
        uint8_t i, num = menu_num>MENU_MAX_ROW ? MENU_MAX_ROW : menu_num;//绘制数量不能超过每一屏的最大绘制数量
        if(item_index>=MENU_MAX_ROW || item_index>=menu_num)//菜单项上下选择是否越界
        {
                if(item_index==0XFF)  //此情况为 item_index=0 再按上键,0-1=0XFF
                {
                        item_index = menu_num - 1;   //循环,回到最后一个功能索引值
                }
                if(item_index>=menu_num)  //此情况为到达最下面一个功能索引值
                {
                        item_index = 0;  //循环,回到第一个功能索引值
                }
                if(item_index>=MENU_MAX_ROW)
                {
                        item_index = 0;
                }
        }
        DrawTestPage((u8 *)cur_item[0].title);

        for (i=0; i<num; i++)//绘制某一级菜单下的功能键
        {
                POINT_COLOR = RED;
                //Show_Str_1(0, (i+1)*40, (u8 *)cur_item[i].label, 32, i==item_index ? 0:1);//绘制单个菜单项
                LCD_ShowString(144,150+(i+1)*40,200,30,24, (u8 *)cur_item[i].label,i==item_index ? 0:1);
        }
}

#define KEY_ENTER_PRESS  3 //对应原子开发板的左键
#define KEY_RETURN_PRESS 4 //对应原子F4板的右键

void Display(uint8_t value)
{
        if(value==KEY_UP_PRESS || value==KEY_DOWN_PRESS || value==KEY_ENTER_PRESS || value==KEY_RETURN_PRESS)
        {
                switch(value)//检测按键,进入相应动作
                {
                        case KEY_UP_PRESS:
                                item_index--;
                                DispCrtMenu();
                                break;
                        case KEY_DOWN_PRESS:
                                item_index++;
                                DispCrtMenu();
                                break;
                        case KEY_ENTER_PRESS:
                                switch(cur_item[item_index].type)//检测功能项的类型,进入相应动作
                                {
                                        case TYPE_SUBMENU: //具有子菜单的菜单项
                                                if(cur_item[item_index].next != NULL)
                                                {
                                                        prev_item = cur_item;//此级菜单变成了上一级菜单
                                                        cur_item = cur_item[item_index].next;//将指向的下一级菜单设置为当前菜单
                                                        item_index = 0;//重置子菜单项索引
                                                        DispCrtMenu();
                                                }
                                                else
                                                {
                                                        POINT_COLOR = WHITE;
                                                        LCD_Fill(0,lcddev.height-40,lcddev.width,lcddev.height,BLUE);
                                                        Gui_StrCenter(0,lcddev.height-32,"待设置~~~",24,1);//居中显示
                                                        PFout(9)=0;
                                                        delay_ms(1000);
                                                        PFout(9)=1;
                                                }
                                                break;
                                        case TYPE_PARAM:  //具有参数设置的菜单项
                                                if(cur_item[item_index].Function != NULL)
                                                {
                                                        //调用相应的动作函数,并传递参数
                                                        cur_item[item_index].Function((const char *)cur_item[item_index].label);
                                                }
                                                else
                                                {
                                                        POINT_COLOR = WHITE;
                                                        LCD_Fill(0,lcddev.height-40,lcddev.width,lcddev.height,BLUE);
                                                        Gui_StrCenter(0,lcddev.height-32,"待设置~~~",24,1);//居中显示
                                                }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KEY_RETURN_PRESS:
                                if (prev_item != NULL)//返回上一级菜单的操作
                                {
                                        cur_item = prev_item;  //设置上一级菜单为当前菜单
                                        prev_item = cur_item[0].prev;  //设置当前菜单的上一级菜单
                                        item_index = 0;  //重置子菜单项索引
                                        DispCrtMenu();
                                }
                                else
                                {
                                        POINT_COLOR = WHITE;
                                        LCD_Fill(0,lcddev.height-40,lcddev.width,lcddev.height,BLUE);
                                        Gui_StrCenter(0,lcddev.height-32,"已是主菜单",24,1);//居中显示
                                }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