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码电机测速程序-PROTEUS仿真+KEIL5工程

楼主:
#include "reg52.h"//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数据类型声明***********/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IO口相关定义***********/
sbit RS = P2^7;
sbit RW = P2^6;
sbit E = P2^5;
sbit CH_B = P3^3;

sbit PWM = P2^0;

/**********变量定义*************/
u8 flag = 1; //正反转标志位
u8 count = 0; //定时器溢出次数计数
unsigned char  count1 = 0; //定时器溢出次数计数    0~255
u16 Pulse_A = 0; //脉冲数计数
float Speed_A = 0;//转数 r/min

void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1Init();//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Int0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lcd_int();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写命令字函数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               //读状态函数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

/*******************主函数*****************************************************/
void main()
{
          u8 i = '0';
          u16 pulse_a = 0;
          u8  arr[5]={0};
    lcd_int();        //LCD初始化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1Init();//定时器1初始化
    Int0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while(1)
                {
                                         lcd_w_cmd(0x80 + 0x00); //设置LCD显示位置,第1行
                                         if( flag == 0) //正反转判断
                                         {
                                                                 lcd_w_dat('Z');        //正转
                                         }
                                         else
                                         {
                                                                 lcd_w_dat('F');        //反转
                                         }

                                         if( count >= 20) //20*50ms = 1s 计算转速
                                         {
                                                   count = 0; //清0
               pulse_a = Pulse_A;
                                                   Pulse_A = 0; //清0
               Speed_A = pulse_a * 60.0 / 24 ;         //计算转数 r/min

                                                   arr[0] = (u8)Speed_A/100 + '0'; //百位
                                                         arr[1] = (u8)Speed_A/10%10 + '0';//十位
                                                         arr[2] = (u8)Speed_A%10 + '0'; //个位
                                                         arr[3] = '.'; //小数点
                                                         arr[4] = (u8)(Speed_A*10)%10 + '0'; //十分位

                                                   lcd_w_cmd(0x80+0x40);  //第二行显示位置

                                                   for(i=0;i<5;i++)
                                                   {
                                                                  lcd_w_dat(arr[i]); //打印转数[/i][i]
                                                         }
           }

                                         if( count1 >= 100 )   //周期100*1ms = 100ms
                                         {
                                                 count1 = 0        ;
                                         }

                                         if( count1 <= 80 )   //占空比
                                         {
                                                        PWM = 1;                           //高电平 40ms
                                         }
                                         else
                                         {
                                                  PWM = 0 ;                           //低电平 100-50 = 50ms
                                         }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Int0Init()  //设置INT0
{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void Int0()   interrupt 0
{
   Pulse_A++; //脉冲数++
         if(CH_B == 1)
         {
                  flag = 0;//正转
         }
         else
   {
                  flag = 1;//反转
         }
}

网友A(2020-10-02):
LCD显示字母‘z’表示电机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