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部分显示乱码

楼主:
芯片:AT89S52
实验台:亚龙YL-236型单片机控制功能实训考核装置
(刚开始学.师傅也不会)
部分显示乱码.

我是按照书上的程序弄的.然后在之前也是同一个程序但只能显示字模里面的前十个汉字.
超这个范围就乱码

有没有其他新的更好的12864的编程方法
求求大佬指教..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2864引脚定义
#define lcdDat P0  /* LCD12864 数据线 */
sbit rst=P1^0;
sbit cs2=P1^1;
sbit cs1=P1^2;
sbit e=P1^3;
sbit rw=P1^4;
sbit rs=P1^5;

/** LCM忙检测 **/
void busy12864(){
        lcdDat=0xff;    //口线置1,防止干扰
        rs=0;
        rw=1;           //置“命令、读”模式
        e=1;
        while(lcdDat&0x80);
        e=0;//忙等待
}
/** 写命令 参数:comDat为要发送的命令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busy12864();                     //忙,则等待
        rs=0;
        rw=0;                                //置“命令、写”模式
    lcdDat=com;
        e=1;
        e=0;//送出命令,并使之有效
}
/** 写数据 参数:dat为要发送的数据 **/
void Writedat(uchar dat){
    busy12864();                           //忙,则等待
        rs=1;
        rw=0;                                  //置“数据、写”模式
    lcdDat=dat;
        e=1;
        e=0;        //送出数据,并使之有效
}
//清屏函数
void clrLCD(){
        uchar i,j;
        cs1=cs2=1;                           //同时选中左右屏
        for(i=0;i<8;i++)
          {           //共8页
                Writecom(0xB8+i);  //光标到i页
                Writecom(0x40);           //光标到页首
                for(j=0;j<64;j++)
                {
                Writedat(0); //写0清屏
           }
        }
}
/** 初始化12864 **/
void Init12864(){
        lcdDat=0xff;   //口线置1,防止干扰
        rs=0;
        rw=1;           //置“命令、读”模式
        e=1;
        while(lcdDat&0x10);
        e=0;//等待复位完成
        Writecom(0x3f);          //开显示
        Writecom(0xc0);          //设置显示起始行
        clrLCD();                  //清屏
}
uchar code ywzc[]="ABC"; //索引字串
uchar code ywzm[][16]={         //字串字模
/*--  文字:  A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38,0xE0,0x00,0x00,0x00,0x20,0x3C,0x23,0x02,0x02,0x27,0x38,0x20,

/*--  文字:  B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88,0x88,0x88,0x70,0x0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C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C0,0x30,0x08,0x08,0x08,0x08,0x38,0x00,0x07,0x18,0x20,0x20,0x20,0x10,0x08,0x00,

};
uchar code hzzc[]="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当前工步";//字串索引
uchar code hzzm[][32]={  //字串字模
/*--  文字:  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二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0x00,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

/*--  文字:  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04,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文字:  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C,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00,0x7F,0x28,0x24,0x23,0x20,0x20,0x20,0x20,0x21,0x22,0x22,0x22,0x7F,0x00,0x00,

/*--  文字:  五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42,0x42,0x42,0xC2,0x7E,0x42,0x42,0x42,0x42,0xC2,0x0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78,0x47,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00,

/*--  文字:  六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1,0x22,0x2C,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0x0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18,0x60,0x00,0x00,

/*--  文字:  七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0,0x80,0x80,0x80,0x40,0xFF,0x40,0x40,0x40,0x20,0x20,0x20,0x2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8,0x00,0x00,

/*--  文字:  八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7E,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60,0x18,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C,0x30,0x40,0x80,0x00,

/*--  文字:  九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40,0x20,0x18,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78,0x00,

/*--  文字:  十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当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40,0x42,0x44,0x58,0x40,0x40,0x7F,0x40,0x40,0x50,0x48,0xC6,0x00,0x00,0x00,
0x00,0x40,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

/*--  文字:  前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E8,0x29,0x2E,0x28,0xE8,0x08,0x08,0xC8,0x0C,0x0B,0xE8,0x08,0x08,0x00,
0x00,0x00,0xFF,0x09,0x49,0x89,0x7F,0x00,0x00,0x0F,0x40,0x80,0x7F,0x00,0x00,0x00,

/*--  文字:  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文字:  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0,0x40,0x7C,0x40,0x40,0x40,0xFF,0x44,0x44,0x44,0x44,0x44,0x40,0x40,0x00,
0x80,0x90,0x88,0x46,0x40,0x40,0x20,0x2F,0x10,0x10,0x08,0x04,0x02,0x00,0x00,0x00,

};

/******** 任意尺寸点阵显示函数 ***********|
|参数:显示位置:row页数,col列号,                  |
|           字符大小:x横向像素,y纵向页数          |
|           显示内容:tab字模表          ******/
void showXY(uchar row,uchar col,uchar x,uchar y,uchar *tab)
{
        uchar i,j;
        bit right;
        if(col<64){right=0;} //置左右屏标志
        else {col-=64;right=1;}
        for(i=0;i<y;i++)
        {
                if(right)cs1=0,cs2=1;
                else  cs1=1,cs2=0;
                Writecom(0xb8+row+i); //行
                Writecom(0x40+col);   //列
                for(j=0;j<x;j++)
                {
                        if(col+j<64)Writedat(tab[i*x+j]);  //未跨屏
                        else if(right==0)
                        {                  //从左屏跨右屏
                                 cs1=0,cs2=1;                  //选中右屏
                                 Writecom(0xb8+row+i);           //设置行
                                 Writecom(0x40+(col+j-64));
                                 Writedat(tab[i*x+j]);
                        }                                                 //在右屏越界不显示
                }
        }
}
/* 返回一个8*16字符索引位置 */
uchar enN(uchar *s)
{
        uchar i;
        for(i=0;ywzc[i]!=0;i++)
        if(ywzc[i]==s[0])break;
        return i;
}
/* 返回一个16*16字符索引位置 */
uchar cnN(uchar *s)
{
        uchar i;
        for(i=0;hzzc[i]!=0;i+=2)
        if(hzzc[i]==*s&&hzzc[i+1]==*(s+1))break ;
        return i/2;
}
/* 显示字符串 */
void showStr(uchar row,uchar col,uchar *s)
{
         uchar i;
         for(i=0;s[i]!=0;i++)
         {
                 if(s[i]<0x80)
                {         //英文
                        showXY(row,col,8,2,ywzm[enN(&s[i])]);
                        col+=8;
                }
                else{
                        showXY(row,col,16,2,hzzm[cnN(&s[i])]);
                        col+=16;i+=1;
                }
                if(col>120)
                {         //换行处理
                        col=0;
                        row+=2;
                }
         }
}
void main()
{
        Init12864();           //初始化
        showStr(0,0,"一二三四五");
        showStr(3,0,"六七八九十");
        showStr(6,0,"当前工步");
         while(1);
}

网友A(2020-10-02):
从画面来看,不是你说的“只能显示字模里面的前十个汉字.超这个范围就乱码”,画面上比较正常显示的只有“一二三四”,也就是说只有左半屏是正常显示的,同一个字符串里的“五”无法正常显示,说明左右半屏的处理不对,你得看你用的12864具体型号并找到资料,看看里面左右半屏的片选CS1、CS2是怎样使用的,然后更改第169行if(right)cs1=0,cs2=1;以及第178行cs1=0,cs2=1;里的片选试试。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2864引脚定义
#define lcdDat P0  /* LCD12864 数据线 */
sbit rst=P1^0;
sbit cs2=P1^1;    //片选1低电平有效,控制右半屏
sbit cs1=P1^2;    //片选1低电平有效,控制左半屏
sbit e=P1^3;      //使能端
sbit rw=P1^4;     //RW为1---写;0---读
sbit rs=P1^5;     //RS为0---命令;1----数据

/** LCM忙检测 **/
void busy12864(){
        lcdDat=0xff;    //口线置1,防止干扰
        rs=0;
        rw=1;           //置“命令、读”模式
        e=1;
        while(lcdDat&0x80);
        e=0;//忙等待
}
/** 写命令 参数:comDat为要发送的命令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busy12864();                     //忙,则等待
        rs=0;
        rw=0;                            //置“命令、写”模式
        lcdDat=com;
        e=1;
        e=0;//送出命令,并使之有效
}
/** 写数据 参数:dat为要发送的数据 **/
void Writedat(uchar dat){
        busy12864();                           //忙,则等待
        rs=1;
        rw=0;                                  //置“数据、写”模式
        lcdDat=dat;
        e=1;
        e=0;        //送出数据,并使之有效
}
//清屏函数
void clrLCD(){
        uchar i,j;
        cs1=cs2=0;                           //同时选中左右屏
        for(i=0;i<8;i++)
        {           //共8页
                Writecom(0xB8+i);  //光标到i页
                Writecom(0x40);           //光标到页首
                for(j=0;j<64;j++)
                {
                        Writedat(0); //写0清屏
                }
        }
}
/** 初始化12864 **/
void Init12864(){
        lcdDat=0xff;   //口线置1,防止干扰
        rs=0;
        rw=1;          //置“命令、读”模式
        cs1=cs2=0;     //同时选中左右屏
        e=1;
        while(lcdDat&0x10);
        e=0;//等待复位完成
        Writecom(0x3f);          //开显示
        Writecom(0xc0);          //设置显示起始行
        clrLCD();                  //清屏
}
uchar code ywzc[]="ABC"; //索引字串
uchar code ywzm[][16]={         //字串字模
        /*--  文字:  A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38,0xE0,0x00,0x00,0x00,0x20,0x3C,0x23,0x02,0x02,0x27,0x38,0x20,

        /*--  文字:  B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88,0x88,0x88,0x70,0x0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C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C0,0x30,0x08,0x08,0x08,0x08,0x38,0x00,0x07,0x18,0x20,0x20,0x20,0x10,0x08,0x00,

};
uchar code hzzc[]="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当前工步";//字串索引
uchar code hzzm[][32]={  //字串字模
        /*--  文字:  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二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0x00,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

        /*--  文字:  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04,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文字:  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C,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00,0x7F,0x28,0x24,0x23,0x20,0x20,0x20,0x20,0x21,0x22,0x22,0x22,0x7F,0x00,0x00,

        /*--  文字:  五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42,0x42,0x42,0xC2,0x7E,0x42,0x42,0x42,0x42,0xC2,0x0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78,0x47,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00,

        /*--  文字:  六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1,0x22,0x2C,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0x0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18,0x60,0x00,0x00,

        /*--  文字:  七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0,0x80,0x80,0x80,0x40,0xFF,0x40,0x40,0x40,0x20,0x20,0x20,0x2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8,0x00,0x00,

        /*--  文字:  八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7E,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60,0x18,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C,0x30,0x40,0x80,0x00,

        /*--  文字:  九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40,0x20,0x18,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78,0x00,

        /*--  文字:  十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当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40,0x42,0x44,0x58,0x40,0x40,0x7F,0x40,0x40,0x50,0x48,0xC6,0x00,0x00,0x00,
        0x00,0x40,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

        /*--  文字:  前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E8,0x29,0x2E,0x28,0xE8,0x08,0x08,0xC8,0x0C,0x0B,0xE8,0x08,0x08,0x00,
        0x00,0x00,0xFF,0x09,0x49,0x89,0x7F,0x00,0x00,0x0F,0x40,0x80,0x7F,0x00,0x00,0x00,

        /*--  文字:  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文字:  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0,0x40,0x7C,0x40,0x40,0x40,0xFF,0x44,0x44,0x44,0x44,0x44,0x40,0x40,0x00,
        0x80,0x90,0x88,0x46,0x40,0x40,0x20,0x2F,0x10,0x10,0x08,0x04,0x02,0x00,0x00,0x00,

};

/******** 任意尺寸点阵显示函数 ***********|
|参数:显示位置:row页数,col列号,                  |
|           字符大小:x横向像素,y纵向页数          |
|           显示内容:tab字模表          ******/
void showXY(uchar row,uchar col,uchar x,uchar y,uchar *tab)
{
        uchar i,j;
        bit right;
        if(col<64){right=0;} //置左右屏标志
        else {col-=64;right=1;}
        for(i=0;i<y;i++)
        {
                if(right)cs1=1,cs2=0;
                else  cs1=0,cs2=1;
                Writecom(0xb8+row+i); //行
                Writecom(0x40+col);   //列
                for(j=0;j<x;j++)
                {
                        if(col+j<64)Writedat(tab[i*x+j]);  //未跨屏
                        else if(right==0)
                        {                  //从左屏跨右屏
                                cs1=0,cs2=1;                  //选中右屏
                                Writecom(0xb8+row+i);           //设置行
                                Writecom(0x40+(col+j-64));
                                Writedat(tab[i*x+j]);
                        }                                                 //在右屏越界不显示
                }
        }
}
/* 返回一个8*16字符索引位置 */
uchar enN(uchar *s)
{
        uchar i;
        for(i=0;ywzc[i]!=0;i++)
        if(ywzc[i]==s[0])break;
        return i;
}
/* 返回一个16*16字符索引位置 */
uchar cnN(uchar *s)
{
        uchar i;
        for(i=0;hzzc[i]!=0;i+=2)
        if(hzzc[i]==*s&&hzzc[i+1]==*(s+1))break ;
        return i/2;
}
/* 显示字符串 */
void showStr(uchar row,uchar col,uchar *s)
{
        uchar i;
        for(i=0;s[i]!=0;i++)
        {
                if(s[i]<0x80)
                {         //英文
                        showXY(row,col,8,2,ywzm[enN(&s[i])]);
                        col+=8;
                }
                else{
                        showXY(row,col,16,2,hzzm[cnN(&s[i])]);
                        col+=16;i+=1;
                }
                if(col>120)
                {         //换行处理
                        col=0;
                        row+=2;
                }
        }
}
void main()
{
        Init12864();           //初始化
        showStr(0,0,"一二三四五");
        showStr(3,0,"六七八九十");
        showStr(6,0,"当前工步");
        while(1);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铁子.不显示了.没图象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画面来看,不是你说的“只能显示字模里面的前十个汉字.超这个范围就乱码”,画面上比较正常显示的只有“ ...

好的我在试试

网友A:
试得怎么样?有这款12864的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得怎么样?有这款12864的资料吗?

不行啊..你有qq嘛.我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行啊..你有qq嘛.我加一下.

先把资料找出来啊

网友D:
根据12864型号查找相应资料,并根据真值表查找相应错误

网友E(2021-10-08):
楼主,12864乱码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楼组,乱码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void wr_lcd(uchar a,b)
{
rs=a;
rw=0;
en=1;
P0=b;
en=0;
}
void disp(uchar x,y,x1,y1,line,rom,uchar *str)
{
uchar a,b,c,d,e;
wr_lcd(0,0x3f);
for(a=0;a<line;a++)
  {
    for(b=0;b<rom;b++)
    {
       for(c=0;c<x1;c++)
           {
                wr_lcd(0,0xb8+x+a*x1+c);
                wr_lcd(0,0xc0);
                wr_lcd(0,0x40+y+b*y1);
                d=a*x1*y1*rom+b*x1*y1+c*y1;
                  for(e=0;e<y1;e++)
                  {
                  wr_lcd(1,str[d+e]);
                  }
           }
    }
  }
}
void qpin()
{
static uchar a,b;
for(a=0;a<8;a++)
  {
  for(b=0;b<64;b++)
    {
        cs1=cs2=1;
        disp(a,b,1,1,1,1,0x00);
        }
  }
}
void tpxsh()
{
  cs1=1;cs2=0;
  disp1(0,0,1,64,1,1,tp1);
  disp1(1,0,1,64,1,1,tp1+64*2);
  disp1(2,0,1,64,1,1,tp1+64*4);
  disp1(3,0,1,64,1,1,tp1+64*6);
  disp1(4,0,1,64,1,1,tp1+64*8);
  disp1(5,0,1,64,1,1,tp1+64*10);
  disp1(6,0,1,64,1,1,tp1+64*12);
  disp1(7,0,1,64,1,1,tp1+64*14);
   cs1=0;cs2=1;
  disp1(0,0,1,64,1,1,tp1+64);
  disp1(1,0,1,64,1,1,tp1+64*3);
  disp1(2,0,1,64,1,1,tp1+64*5);
  disp1(3,0,1,64,1,1,tp1+64*7);
  disp1(4,0,1,64,1,1,tp1+64*9);
  disp1(5,0,1,64,1,1,tp1+64*11);
  disp1(6,0,1,64,1,1,tp1+64*13);
  disp1(7,0,1,64,1,1,tp1+64*15);
}
uchar code tp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E0,0xF0,0xF8,
0xFC,0xFC,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C,0xFC,0xF8,0xF0,0x6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自己去定义端口,我写得有点简单

网友F:
void disp1(uchar x,y,x1,y1,line,rom,uchar *str)
{
uchar a,b,c,d,e;
wr_lcd(0,0x3f);
for(a=0;a<line;a++)
  {
    for(b=0;b<rom;b++)
    {
       for(c=0;c<x1;c++)
           {
                wr_lcd(0,0xb8+x+a*x1+c);
                wr_lcd(0,0xc0);
                wr_lcd(0,0x40+y+b*y1);
                d=a*x1*y1*rom+b*x1*y1+c*y1;
                  for(e=0;e<y1;e++)
                  {
                  wr_lcd(1,~str[d+e]);
                  }
           }
    }
  }
}
打脸!程序有点小问题,把上面那个void disp(---)改成这个

网友G:
LCD12864都不会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