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口空闲的一位怎样控制?

楼主(2020-10-02):
用P1口驱动数码管,但只用了其中的7位,小数点那一位没用到,想把空闲的那一位(比如说是0位)控制个LED,怎样实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正常段码小数点是最高位,可以另作他用,代码如下。
        P1&=0x80;//清除低7位,保留最高位
        P1|=0x3f;//写低7位段码,最高位不变
如果想把空闲的那一位(比如说是0位)控制个LED,代码如下。
        P1&=0x01;//清除高7位,保留最低位
        P1|=(0x3f<<1);//写高7位段码,最低位不变

网友B:
sbit led=P0^0;

网友B:
(早上回完贴就忘了指定的是哪个口,又看不到。)按楼主的意思P1口的小数点应该是:sbit led=P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段码小数点是最高位,可以另作他用,代码如下。
        P1&=0x80;//清除低7位,保留最高位
        P1|=0x3f;//写 ...

我的是4位数码管,用的是扫描方式,您提供的这个无法用,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4位数码管,用的是扫描方式,您提供的这个无法用,有别的方法吗。

楼上说的就是方法,总线方式独立控制某个IO口的方法。你要举一反三啊!

网友D:
您可以使用位掩码操作过滤掉未使用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段码小数点是最高位,可以另作他用,代码如下。
        P1&=0x80;//清除低7位,保留最高位
        P1|=0x3f;//写 ...

谢谢,弄明白了,原来或上要控制的位就行了,我的基础太差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可以使用位掩码操作过滤掉未使用的位。

您能给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