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充电器给36V锂电池充电可以吗?

楼主(2020-10-03):
如果电流不超过,锂电池都有保护板,一旦某节锂电池达到限制电压保护板会关断的。只要电流不超过太多,这样还是可以的,对吗?

网友A:
不行,36V电池基本是十节三元锂电串联,一节三元锂电充满电是4.2v,十节十节三元锂电串联充满电是42V,48V充电器的截止电压远超48V,36V电池充满了,充电器也不会停止充电,这样会使电池过充,大电流充电和过充都会加快电池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36V电池基本是十节三元锂电串联,一节三元锂电充满电是4.2v,十节十节三元锂电串联充满电是42V,48V充 ...

“36V”铁锂电池的电压范围是30-43.8V。“48V”铁锂电池的电压范围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36V电池基本是十节三元锂电串联,一节三元锂电充满电是4.2v,十节十节三元锂电串联充满电是42V,48V充 ...

"36V"铁锂电池的电压范围是30-43.6V,“48V"铁锂电池是40-58.4V。有个交叉范围。”36V“电池的电压在40-43.6V的时候48V充电器充电会怎样?在30-40V电压时充电会超过”36V“电池的标准充电电流,但不会过大?

网友A:
LiFePO4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2 V、终止充电电压是3.6V、终止放电压是2.0V,如果是铁锂电池,用的 是11节,单节电池参数是:标称电压: 3.2V,充电截止电压:3.65±0.05 V,放电截止电压:2.5±0.05 V,那么11节串联36V电池组,最低保护电压是11x2.5=27.5V,最高充满电电压是11X3.65=40.15V,工作电压是35.2V.

网友B:
这个不行的,容易损坏

网友A:
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过高,会使充电电流过大,电池升温过高,造成电池损坏。还有电池组有没有完备的保护设置?如果没有,那么用48V的充电器给36V的锂电池充电后果就很严重,即使有保护设置,这样也不安全。如果你的动手能力强,可以将48V充电器改改,降一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就可以用了。

网友C:
最好不要使用。
如果非要用不可,可以用电压表、电流表和温度传感器监测下使用,发现异常立即停止。
也可以采用串联电阻进行降压限流的方式进行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使用。
如果非要用不可,可以用电压表、电流表和温度传感器监测下使用,发现异常立即停止。
也可 ...

串联电阻降压降流不可。充电电流是变化的,串联电阻上的电压也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36V电池基本是十节三元锂电串联,一节三元锂电充满电是4.2v,十节十节三元锂电串联充满电是42V,48V充 ...

”36V电池充满了,充电器也不会停止充电“,电池是有保护板的,若干个电池(或并联组)有一节(组)达到限制电压(铁锂电池3.65V)保护板就会关断(表示电池”充满“了)。当然它的副作用是或许其他电池还没有充满(达到限制电压)保护板就关断了。

网友D:
锂电池的保护板是作为最后一个保护措施,防止充电器对锂电池过冲。;平时应用的时候,要是应该按照锂电池充电器的最高充电电压来做完安全保护点。

网友E:
可以将48V充电器改改,降一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就可以用了。

网友F:
36V”铁锂电池的电压范围是30-43.8V。现在用48V的充电器充电是不可行的。要么很容易损坏充电器,要么锂电池受损!可行的方法是将48V充电器改一下,充电电压降到36V后再来给铁锂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的保护板是作为最后一个保护措施,防止充电器对锂电池过冲。;平时应用的时候,要是应该按照锂电池充 ...

锂电池保护板一个明显问题是多组电池串联其中一组出问题(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市电池关断,充不进放不出。看来电池参数的一致性至关重要!

网友G:
最好不要用,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H:
不行,电压超高了,锂电着火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I:
不行 充电器过流发热厉害  电池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行,电压超高了,锂电着火就是这样来的

是,充电器是长时间无人值守的工作过程。确实值得注意,但正常的话,从原理上解释得过去吧?

网友J:
不行,"36V"铁锂电池的电压范围是30-43.6V,“48V"铁锂电池是40-58.4V。

网友K:
理论上可行,强烈不建议这么做!
保护板也不是万无一失,正常使用都偶有事故。

网友L:
应该不行吧  时间长了容易着火

网友M:
仍然需要过电压保护和充电电流控制。

网友N:
想好好活着就不要给锂电池超压充电.

网友O:
引用 楼主:
锂电池保护板一个明显问题是多组电池串联其中一组出问题(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市电池关断,充不进放不出 ...

你的这句话(锂电池保护板一个明显问题是多组电池串联其中一组出问题(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市电池关断,充不进放不出。看来电池参数的一致性至关重要!)

要改为:锂电池保护板一个明显问题是多组电池串联,其中一组出问题(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使保护板内的N沟大功率场效应管关断(过高充电控制管关断,过低放电控制管关断),充不进放不出。看来电池参数的一致性至关重要!

网友P:
不行,36V电池基本是十节三元锂电串联,一节三元锂电充满电是4.2v,十节十节三元锂电串联充满电是42V,48V充

网友Q:
输出电压过高,充电电流过大,电池升温过高,造成电池损坏。还有电池组有没有完备的保护设置?如果没有,用48V的充电器给36V的锂电池充电后果就很严重,即使有保护设置,这样也不安全。

网友R:
不行,这样久了会有危险

网友S:
作為探索性測試,原則上不鼓勵不反對。
但是必須考慮安全性,強烈要求不要在可能危及他人安全的環境
且缺乏足夠安全防護措施以及裝備的狀態下進行實驗。
可以挑戰極限,切勿挑戰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