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OM第一次写入数据后关机,第二次上电直接读取,不再写入,该如何操作?

楼主(2020-10-03):
EEPOM第一次写入数据后关机,第二次上电直接读取,不再写入,该如何操作?
比如说在eepom中写入了一个数据,通过按键改变该值后关机。第二次上电之后跳过写数据的语句,读取上次关机后的值?
程序EEPOM读写都可以实现,就是在逻辑上,上面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还望有大佬帮助

网友A:
是EEPROM吧?
应该是程序写错了吧,有没有程序,赋个看看。

网友B:
一个按键或多个按键同时按下后再通电开机   开机时检测到那个或那几个按键按下就把程序内预置的初始数写入  以后开机就不用按那个或那几个按键了

网友C:
设一个标志变量保存在EEPROM中,程序启动读取该标志,如果为初始值则写数据,写完数据更改标志并保存在EEPROM中,下次就不会再写入了。

网友D:
初次上电读EEPROM的某地址的数据为非特定范围的数据,即写入初始数据。通过按键改变该值并改写EEPROM后关机,下次上电读取EEPROM数据满足特定范围即为有效数据,就是关机前数据 ,不需要改写。

网友E:
EEPOM里做个标志位就可以了,每次上电先读标志位。保存数据时加上标志位一起保存。